亚拓100原地打转?!

楼主(2011-10-12):
我的亚拓100飞行时撞了一下,然后就原地打转了。不知何故。恳请各位机油支招!

网友:
看看尾桨是否打滑,或者尾电机线撞松了,否则的话就可能是主板挂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尾桨打滑了,该如何处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有一个备用尾桨,胶水以后再用

网友:
垫点东西就行了

楼主(2011-12-10):
回复 网友B:

502进到尾电机里了,杯具了!

网友:
   怎么那么不小心

楼主:
只好有买了尾部总组,没有微电机单卖啊。最近看到V911,很给力。真后悔买了亚拓100s。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好有买了尾部总组,没有微电机单卖啊。最近看到V911,很给力。真后悔买了亚拓100s。

楼主:
亚拓100s是垃圾中的垃圾,我买了一个,肠子都悔青了!!

楼主:
现在狂飞911,亚拓100几近闲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