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平台

楼主(2011-10-12):
大家好,我想做张如图的平台(不想买那些铸铁平板),约15mm厚 1200mm长 x 60mm宽,想请教请用那种板材性价比好?那种板材比较平整些,可少加工至更平或完全不需加工?.又或甚麽方法可平些?我需这平台量度画线测量用,但又不是需很精密测量,当然主要是没银两所以精密不来,非常矛盾。请多多赐教!

这张是国外的,从反光看应非常平整但应非常贵价!

这张是国外的,从反光看应非常平整但应非常贵价!

网友:
到裝修市場買塊大理石即可。

网友:
去买厨具的地方找大理石台面  能凑合

金属板都会弯  别考虑了

最好还是铸铁平板 耐磨 平整 就是刮研太费劲

楼主:
我需在平台加钻一些孔

不考虑铸铁平板是 - 底部很多肋,有些会挡着我需开孔的位置。

不考虑大理石是 - 未用过,我不确定能自已开孔和开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刮研是甚麽,听起好像是保养的一种,要自已弄的?

网友B:
请教楼上几位,为什么装修市场的大理石就够平整呢?那些石头也不是什么高精机械做出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上几位,为什么装修市场的大理石就够平整呢?那些石头也不是什么高精机械做出来的吧?

你不是不需要很精密 而且性價比高的不變形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考虑大理石是 - 未用过,我不确定能自已开孔和开坑吗?

网友:
买的时候让商家开好不就行了  而且也不用开孔  墩在架子上 打点玻璃胶就行了

网友:
钢板、铁板不用考虑,要不铸铁,要不石板

网友:
铁的好,能吸东西玩

网友:
15x1200x600?厚度这么薄,这简直就是薄板嘛~~~这么可以做平板?这么小的厚度,加工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变形了,你部用考虑了。
哪怕是铸铁或是花岗岩的平板这么大的尺寸和这么小的厚度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考虑精度因素,比如只是当做面案或操作台的话,那还是可以的。
我们单位的1000x1600的0级花岗岩平板厚度有200多。

网友:
简要的回答

没有可以用的材料能满足这些要求

网友:
细木板帖铝塑板

网友:
买一片高级点的瓷砖也可以

网友:
大理石可以自己开孔 手电钻就行 有专用开孔的钻头

网友:
报告一下我的平台,是用水泥倒的比较厚,工作面用的是一种叫做自流平水泥的东西铺上的,500*300*150的规格,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楼上的主意好。完工后再在上面涂一层专业材料,见到国外工厂机器区都有这样,很耐磨,也非常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