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ius CP意外的发现

楼主(2011-10-13):
长辈的Genius CP最近入了三块20C的350AMH电池,一换这个电池机身就抖得厉害,帮他检查了好久都没发现问题。

换回原装的15C 200AMH电池则没这个现象。

之后无聊之下,给CP换上MCPX的高速稳定桨,惊奇的发现,使用20C那块电池机身不在抖了,而且机子飞行相当稳,感觉实在好太多了

我不太懂其中的原理,对比两个桨,估计是Genius CP原厂桨太软了,承受不了20C的暴力。

不知这么理解对否。

楼主:
在TB发现了一个MCPX的新电池,貌似没看到什么人用过

网友:
藤椅占一个!

网友:
期待测试,我的飞机换了强磁马达发抖,还没解决。

网友A:
我改了无刷也有点抖

网友B:
估计,桨是关键
转速越高,桨不平衡的话,抖动问题就更容易表露出来。

CP桨不会炸断,撞了东西就凹凸不平。这样可能会影响桨的平衡。原厂电机、电池没那么暴力,可能转速低点的时候不会抖吧。。。。估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桨是关键
转速越高,桨不平衡的话,抖动问题就更容易表露出来。

CP桨不会炸断,撞了东西就凹凸不平。这样可能会影响桨的平衡。原厂电机、电池没那么暴力,可能转速低点的时候不会抖吧。。。。估计的。

很有道理

网友:
早晚出碳桨

网友:
该坏的就坏 那才对是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无刷也有点抖

c怎么改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无刷也有点抖

如何改无刷

楼主:
感觉小鸡鸡都是要折腾,要在桨、主电机、尾电机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才能解决抖动、锁尾的问题,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尝试过程。
像我的mcpx,改了7mm尾电机,锁尾是好了,但左右晃动。估计是没改主电,总是达不到前辈们所说的锁尾状态

网友:
悲剧的小鸡啊

网友:
小JJ就是拿来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