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宇2216 KV880 3S 上9060黑桨 很不给力呀!静推力才700 请问能上多大APC

楼主(2011-10-13):
如题

网友:
这个可以上十寸以上桨

网友:
3S建议1147桨,峰值推力1500克左右
4s用10寸,同上

网友A:
参照电机的配桨参数表,实际飞行朗宇2216通常拉力达到1500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照电机的配桨参数表,实际飞行朗宇2216通常拉力达到1500g的

不同kV值电机的最大输出功率是不同的,拉力能到1500克的2216是kV1250的型号,不是kV880的。而且真对拉力的要求达到1500克的场合,实在也不应该用2216这个级别的电机了。

楼主:
标题

电机卖家给发错了 原本是1250 发成880了也就没太在意 偶认为同3S同螺距  880上大桨1250上小桨 一定速度时可以弥补动力上的不足 因为是慢速机 大翼展 对速度要求不高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卖家给发错了 原本是1250 发成880了也就没太在意 偶认为同3S同螺距  880上大桨1250上小桨 一定速度时可以弥补动力上的不足 因为是慢速机 大翼展 对速度要求不高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kV880的电机允许电流比kV1250的小了很多。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其高扭矩的特性,上更大的桨,也可以达到1000~1100克的峰值拉力,但螺距速度比较低,在对速度要求高的飞机上就不那么合适了。反过来,它更省电,发热也低,续航性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V880的电机允许电流比kV1250的小了很多。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其高扭矩的特性,上更大的桨,也可以达到1000~1100克的峰值拉力,但螺距速度比较低,在对速度要求高的飞机上就不那么合适了。反过来,它更省电,发热也 ...
 建议楼主3S电池上1147桨,这时的拉力就是880KV这个电机安全范围内的最大拉力了。也可以尝试1047和1070,1070速度会更快一些。我记得没错的话,DYS貌似有1070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3S电池上1147桨,这时的拉力就是880KV这个电机安全范围内的最大拉力了。也可以尝试1047和1070,1070速度会更快一些。我记得没错的话,DYS貌似有1070桨

皓业10×8减速桨,不过貌似是小孔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周末回家 搞这几支桨测测看!

网友:
1245的,我的就是

网友:
我得也是郎宇2216电机,配得APC的1147慢速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