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头的问题

楼主(2011-10-13):
XT60插头,JST插头,T型插头,大田宫插头等等,这些插头都分别用在什么场合,有什么区别,请指教

网友A:
反正都不适用于船模

网友B:
船模都可以用啊,只不過要看用在什麽船上,什麽位置

网友C:
JST 接收电也有JST头的,我的动力电池都是JST的平衡头,准确的说是JST-XH
XT60插头貌似直升机和车有用,T型插头1/10车的有见,大田宫插头貌似他公司的车很多都是
我的船都是用蕉插3.5, 4, 6,8mm的,电池拿回来有插头先换插头,没插头直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