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数控铣来铣螺纹,懂得螺旋下刀刀路的朋友请进来指导一下。

楼主(2011-10-13):
买不到合适的螺母,所以打算用自己的数控铣来铣螺纹,可是不懂螺旋下刀刀路怎么做。现在只懂得用ARTCAM做刀路,现在螺纹铣刀已经做出来了,哪位懂得螺旋刀路的朋友请指导一下,在此表示感激!

网友:
爱莫能助

网友A:
。。。。。。
很简单的G代码
手工写就哦了嘛

嗯,完全可以,G2G3指令后面+上Z进给量就哦了
例:

用G3可以得到正旋螺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很简单的G代码
手工写就哦了嘛
一看便知是内行人士    确实是很简单的   Z轴旋转 工作台做圆周运动 同时Z轴下降一个螺距 牙的长度除以螺距就是循环的次数

网友B:
铣这个不是一刀切出来的,要分粗和精加工,要弄好编程得用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这个不是一刀切出来的,要分粗和精加工,要弄好编程得用点心

好像是不是很容易,我现在就想铣下面的图中的内螺纹,螺纹规格是M45*2,螺纹深度是1.5毫米,也就是说从42毫米的内径逐渐铣到45毫米,螺纹的螺距为2毫米,速度慢点没关系,每次铣0.05毫米,不知道这样要如果做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很简单的G代码
手工写就哦了嘛

嗯,完全可以,G2G3指令后面+上Z进给量就哦了
例:
用G3可以得到正旋螺扣

麻烦你指导一下上图中的刀路要怎么做?螺纹规格是M45*2,螺纹深度是1.5毫米,从内径42毫米处铣到45毫米,每次铣0.05毫米深。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你指导一下上图中的刀路要怎么做?螺纹规格是M45*2,螺纹深度是1.5毫米,从内径43毫米处铣到45毫米,每次铣0.05毫米深。在此表示感谢!

就是像我的示例那样画圈呗,走到底再从头来,只不过一次比一次画的圈大
既然是动力铣螺纹就可以大些吃刀,一次0.5我觉得都是很保守的了吧,如此算铣三个来回就搞定,你也可以分上粗铣细铣,最后一次留0.1
就说到这吧,剩下你自己琢磨,可以收获更多

网友C:
看过一个帖子,mach3好像没有螺旋插补指令(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25846,这个帖子八楼说的),要实现螺旋洗只能是子程序调用或者按浴血前锋说的一圈一圈编程。
我也一直对螺旋洗感兴趣,楼主加油,研究成功了发个帖详细说明一下啊

文件名: 数控加工中螺旋插补功能的使用.pdf
描述: 数控加工中螺旋插补功能的使用.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50b7e938-f55b-11e0-8a47-0015c55db73d/

网友D:
搞个A轴,写G代码,这样的话,我感觉这G代码好写一点

网友:
就是太忙了 ,要不我帮你写 ,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不到合适的螺母,所以打算用自己的数控铣来铣螺纹,可是不懂螺旋下刀刀路怎么做。现在只懂得用ARTCAM做刀路,现在螺纹铣刀已经做出来了,哪位懂得螺旋刀路的朋友请指导一下,在此表示感激!

可以貼一下你的螺紋銑刀的照片嗎??

之前也想用這種銑刀銑牙,但成品的螺紋銑刀都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A轴,写G代码,这样的话,我感觉这G代码好写一点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哦!可惜 A轴还没有做好,另外这个刀路要怎么写还是要研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一个帖子,mach3好像没有螺旋插补指令(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25846,这个帖子八楼说的),要实现螺旋洗只能是子程序调用或者按浴血前锋说的一圈一圈编程。
我也一直对螺旋洗感兴 ...

对G代码的编写还完全不懂啊!如果有什么经验还请多多指点指点。

网友B:
PM 有专门的螺纹加工策略,

复制三个刀路,每个刀路设置下余量为1mm,0.5mm,0mm,
至于圆弧插补的问题,当刀具路径设置为0.01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
节距,就是螺距,这是设置为1.5mm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不是很容易,我现在就想铣下面的图中的内螺纹,螺纹规格是M45*2,螺纹深度是1.5毫米,也就是说从43毫米的内径逐渐铣到45毫米,螺纹的螺距为2毫米,速度慢点没关系,每次铣0.05毫米,不知道这样要如果做刀路? ...

这个活 普通车床 就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 有专门的螺纹加工策略,

复制三个刀路,每个刀路设置下余量为1mm,0.5mm,0mm,
至于圆弧插补的问题,当刀具路径设置为0.01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厉害!可惜的是我没有pm,对pm也还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活 普通车床 就办了

可惜的是我没有车床,本地也没有加工条件,有人肯办及出价合理的话我也就叫别人办了。采用这种方法只是无奈之举,好处是可以学到新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