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022dao dan艇的改进建议

楼主(2011-10-13):
讨论:关于022dao dan艇的改进建议

022dao dan艇需要改进的地方肯定不少,在这里我提出一些改进建议,希望022dao dan艇发烧友参与讨论和研究:

1、把022dao dan艇改为抗兴波阻力的设计:把两边的艇身改为气垫长方体形,dao dan艇喷水推进装置整机装在两边长方型艇身的前方,喷水推进装置的吸水口改在矩形型艇身的正前方,
吸水口也改为向前吸水的矩形吸水口,充分利用022dao dan艇喷水推进装置强大的吸水能力,使dao dan艇喷水推进装置能把正前方阻挡dao dan艇前进的水吸干净,使之成为对付兴波阻力的强有力的手段,以彻底消除兴波阻力对022dao dan艇航行的不良影响。

2、我国已有气泡减阻、气膜减阻、垫气船气垫减阻的研究和实践,用在022dao dan艇侧边艇身的减阻正当其时。

网上资料显示,我国的022(2208)双体穿浪隐身dao dan艇,排水量约220吨,长约42米,宽约11米,使用法国的柴油机。这种动力设置方式配合大功率发动机可能使022型的满载航速达到40节以上。速度看是不低的了,但我看值得改进的地方还有不少。

022dao dan艇不仅有强大的喷水推进能力,也有很强大的吸水能力。现实是很多人都只看到dao dan艇强大的喷水推进能力而对dao dan艇强大的吸水能力却视而不见。其实在船舶设计中,推进装置的吸水能力与兴波阻力是被设计人员忽略了的一对重要的矛盾,对于兴波阻力强盾的横行,设计人员似乎没有看见推进装置中的吸水能力这个利矛的存在。

dao dan艇前行时产生的兴波阻力是由dao dan艇正前方阻挡前行的水造成的,如果喷水推进装置能把正前方阻挡dao dan艇前进的水吸干净,那么弹艇前行的兴波阻力就基本为零了。若不信,你可以做一个前后开口的长方型铁柜在水中拖着试一下。

022(2208)双体穿浪隐身dao dan艇,排水量约220吨,长约42米,宽约11米,dao dan艇一边艇身的排水量约110吨,两边排水量加在一起约为220吨。两个排水量为110吨的单边艇身,在吃水线以下的部分可以设计成一个约为高1米、宽3米、长37米的长方体,这个长方体的排水量约为110吨,这个吃水线以下的长方体前进时迎水的横截面约为3平方米(高1米×宽3米)。dao dan艇的满载航速约为40节,每秒约20.6米(1852米×40节÷3600秒),单边艇身在40节的时速时,阻挡单边艇前进的水约为每秒61.8吨(高1米×宽米3×长20.6米=61.8吨),两边加在一起约为123.6,如果022dao dan艇两边的喷水推进装置能在一秒钟内能吸、排等于或大于123.6吨的海水,那么此时dao dan艇前进的兴波阻力便接近于零了。从我在网上搜索到的资料来估计,022dao dan艇有每秒吸排123.6吨海水的能力。如果不能,减少两边艇体的高、宽,同时增加两边艇体的长度即可。

关于提高022dao dan艇的行程和载重量的问

楼主:
题,网上有网友提议:

增加航程的方法之二:自带油箱。

MTU16V396
系列柴油机油耗大约在210g/kwh,结合传言的全艇约8000kw功率、最高速航行距离可以推测022dao dan艇携带燃油和滑油总量大约17吨,其体积为区区21立方米。如果用一油箱装着泡在海水里外露体积才4立方米。所以022dao dan艇拖带一个“缩微版022dao dan艇外形”甚至是极低阻力的旗鱼外形的水中油箱更合适,这样几乎不影响其航速和隐身能力。比如022dao dan艇拖带130立方米油箱,17节巡航能力可以达到5500公里,即使全程高速也能来回“西沙基地——万安滩”。当然一直全速是没有必要的,大部分时间内还是经济巡航,这样的结果就是022dao dan艇在南海的持续部署时间可以很长

其实想要提高022dao dan艇的行程和载重量,在超低阻力型艇上只要增加dao dan艇的长度即可,例如把艇长增加一倍,这样dao dan艇的摩擦阻力增加不多,但可多带二百多吨的燃油和武器装备,你说这多合算。

我国已有气泡气膜减阻、垫气船气垫减阻的研究和实践,把它应用于022dao dan艇的设计,这将大大地提高022dao dan艇的减阻能力,

设想中的超低阻力型双体穿浪隐身dao dan艇与已有的022dao dan艇一样同为双体穿浪隐身设计,这两种dao dan艇大部分设计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

1、超低阻力型双体穿浪隐身dao dan艇两边的艇身是长方型的,艇底的底板不但是平的,而且艇底板还往上移了若干距离,使艇底板与艇壁板围成了一个能储空气的空间, 使艇底的底板碰不到海水,与海水接触的是被艇底板与艇壁板围住的空气,这样就让托住艇底板的空气成了减低dao dan艇阻力的重要因素。

2、更改了dao dan艇喷水推进装置吸水口的设计和安装的位置:dao dan艇喷水推进装置装在两边长方型艇身的前方,吸水口改在长方型艇身的正前方,吸水口也改为向前吸的矩形的吸水口,使dao dan艇喷水推进装置能把阻挡dao dan艇前进的水吸干净,使兴波阻力接近于零。

3、dao dan艇两边的艇身是长方型的,虽然艇底的空气可以减低阻力,但是dao dan艇艇身的侧壁板还是与海水接触的,这就需要用减阻气泡减阻气膜等来减少dao dan艇艇身侧壁的摩擦阻力,故用减阻气泡减阻气膜等措施来减少dao dan艇艇身侧壁的摩擦阻力还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谁可以把这样一个兴波阻力基本为零的模型做出来?

楼主:
做兴波阻力基本为零的双体艇模型时要注意,由于双体艇模型艇体较小,艇一开艇底困不住空气,这已有网友做过实验并证明,所以做兴波阻力基本为零的双体艇模型时只做两个在前头能吸喷水的艇体就行,不要做气垫减阻了,至于水是往下喷好还是往侧喷好,那就通过实践来确定好了。下喷型如图:

楼主:
兴波阻力便接近于零的简易电动艇模型

楼主:
做兴波阻力基本为零的双体艇模型时要注意,由于双体艇模型艇体较小,艇一开艇底困不住空气,这已有网友做过实验,所以做兴波阻力基本为零的双体艇模型时只做两个在前头能吸喷水的艇体就行,不要做气垫减阻了,至于水是往下喷好还是往侧喷好,那就通过实践来确定好了。下喷型如图:

网友:
后推变前拉,革命性呀。。。

这个怎么就消除兴波阻力了呢?

推力作用同时有抬头的力矩,虽可以弥补推力系统前置导致的重心前移,那还有啥效率呢?我指的是前推的推力变弱了。。。。这是高速艇呀。。。

推力水流,高速流动在船体侧面,怕水花不够大呀。。在船体下部,高速水流产生的不见得是升力,可能是吸力,这个谁在抵消呢?

楼主:
你能独立思考,这是值得肯定的,可能是你的定势思维使你对看到了的东西视而不见,只要我稍作解释你便会明白的。为了把问题说得透彻明白,我们可以先做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在图上做就行,如下图图二,开动电动机可测得活塞A有拉力,活塞B有推力。

如果把图二的装置裁开,如图一,兴波阻力直压着代表着船头的活塞A,兴波阻力在横行,兴波阻力的盾与喷水泵的吸力矛错位,喷水泵的吸力做着与兴波阻力无关的无用功。

你再看图二,兴波阻力在船头被喷水泵的吸力吸去,兴波阻力的盾被喷水泵吸力的矛刚好刺中,喷水泵的吸力做的是消除兴波阻力的有用功。

至于水喷在船体的下部,那有气垫来与船底隔着呢,正是船底下的气垫隔开了喷出来的水。

图片传不上,只能传个链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