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08S无刷马达坏了,哪位可以维修啊!

楼主(2011-10-13):
HP08S无刷马达坏了,哪位可以维修,或者知道哪里可以维修啊!感谢感谢!

网友A:
沙花,楼下快回答

楼主:
原帖由
秋之风铃2001
于 2011-10-13 12:12 发表
那坏了
电机不转,电调是好的,是不是烧了!

网友B:
难道是线烧断了
这个电机坏的有难度啊,LZ

网友C:
可能是启动困难吧。。再看看电调设置的启动力是否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