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这样用桨整流罩对吗?

楼主(2011-10-13):
请教一下大家,这样用桨整流罩对吗?

这个桨罩是不是小了???

楼主:
是不是小了??

网友:
切掉或磨掉,直到能跟桨罩的下半部分扣合,还不能档螺丝孔
或者买大一号的
或者直接裸装

网友:
不是一般的小,你这个是52MM的吧,看样子怎么也要64的吧。
搭配桨罩挺麻烦,都是14*7的桨,APC的和EMP的就差很多,有的桨罩做的平衡不好,不如不装。

网友:
太小了,用D号码的

网友:
用的方法没啥问题,尺寸差太多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2019-09-15):
低档的桨罩装上会增加桨的抖初,不行还只有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