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and Mini V8

楼主(2011-10-13):
MB and Mini V8那哪个好用?还有JR XG7好用不?

网友:
建议VBAR.MB不是一般的怕震

网友:
我的MB不怕震

网友:
我的MB不怕震+1

网友:
我的MB穿上像真壳,震到貓皇一樣,不多説了!

网友A:
这两个我都飞过,飞mb时候还是2.0的固件,mb好处就是不用电脑,所有调整在外场就能搞定,而v8就需要带一个电脑或买一个鸭蛋,要么就是买一个蓝牙模块配合安卓软件使用(软件到现在我也没找到在哪下 )。但是mb飞行的手感还是不如v8,v8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跟手,动作启动和停止都比较轻盈,mb启动和停止总有顿一下的感觉。用v8原地自旋,可以说转多少圈飞机也不会倒,转速也比较均匀,mb2.0自旋时转的慢没有问题,转的快就会候忽快忽慢,同时转上5,6圈后就有倒的趋势了,不知3.0改进的如何。说到震动,mb2.0用在500及500以上的飞机多数会有问题,因为他确实不抗震,我是亲眼见过500和600升空后因为震动掉下来的。我用在450上配合ds95,在某一点上机体会开始摆动,并且一旦开始摆动就不会停,可以肯定飞机的机械方面没有任何问题,不知道是不是mb与ds95存在某种不兼容的问题,换了v8以后飞机也摔过几次,可以肯定机械状态不如mb时候好,但是飞机飞起来没有任何异常。总而言之,这两个无副翼如果单纯的要飞起来,做做一般动作都没啥问题,用mb还是用v8完全看楼主的钱包以及心情了

网友:
这种东西贵的准没错-。-!

网友:
 4架mb,震动是比较怕得

网友:
我的MB怎么不怕震动呢 可能是我的机不震,呵呵

网友:
根据米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我都飞过,飞mb时候还是2.0的固件,mb好处就是不用电脑,所有调整在外场就能搞定,而v8就需要带一个电脑或买一个鸭蛋,要么就是买一个蓝牙模块配合安卓软件使用(软件到现在我也没找到在哪下 )。但是mb ...

VBar也不至于要带电脑这么夸张吧, 我都是在家调好了出去飞的

VBar Android设置软件是收费的, 价格几美元我忘了, 不超过10, 要去Android官方Market, 国内的寨Market是不行的, 还有官方Market不对大陆开放收费软件购买, 要用MarketEnabler/MarketAccess之类的软件来配合伪装在美国才能买... 不过国内有个好处是蓝牙模块只要几十块就能买到...

记得你PM问过我DS95的问题, 怀疑会不会跟BEC不足有关?

网友:
我的MB不怕震,不过自旋好像是差了点

网友:
V8抗震确实非常好,说MB 不怕振的,请问正常飞行能接受的最大振动值是多大?
MB都没有振动值显示,具体的振动值大小只有天知道。

网友:
当然是V8更好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VBar也不至于要带电脑这么夸张吧, 我都是在家调好了出去飞的

VBar Android设置软件是收费的, 价格几美元我忘了, 不超过10, 要去Android官方Market, 国内的寨Market是不行的, 还有官方Market不对大陆开放收费软 ...

确实不用每次都带电脑,但是我经常炸鸡,每次炸完在家调好后,第一次去外场还是要带电脑去的,呵呵。ds95供电没啥问题,换了v8以后飞机马上就好了,所以只能怀疑是mb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