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讨论一下关于遥控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大!2.4G、AM、FM。

楼主(2011-10-13):
大家都来讨论一下关于遥控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大!2.4G、AM、FM。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

楼主:
2.4G

网友:
比手机的小。。

网友:
相同输出功率条件下,2.4G(高频)设备能量输出更集中。
用更形象的说法来说:
如果把辐射出来的能量可视化,低频能量辐射接近一个球,天线位于球的正**,高频能量辐射形状接近一个甜甜圈,天线位于垂直于甜甜圈平面的中轴上。同功率可以想象成球或者甜甜圈的体积相同

网友:
想玩就别想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辐射量那个大2.4、FH、AM?

楼主:
辐射量那个大2.4、FM、AM?

网友:
模型发射机这玩意,辐射量可简单看作发射功率就行了
发射功率少,且持续时间段,忽略不计

网友:
据个例子,就拿普及率最高的TDF-6A来说
FM版本:发射功率≤750mW
2.4G版本:发射功率≤100mW
看上去FM版本发射功率高很多,但是在辐射区域内2.4G辐射强度很有可能更高,如果2.4G采用高DBi天线,则肯定是2.4G的能级高。

以下为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国家规定0.4W/m²为安全电磁辐射标准,FM看上去超过了这一标准,但是由于其辐射几乎为全方位的,所以飞手在使用几乎可以看成是仅仅遮蔽了1/8左右的辐射面积,相当于100mw左右的辐射量。
而2.4G微波辐射更为集中,如果照射人体,单位面积能量密度会更高,但是由于其辐射并非全方位的,存在照射死角,所以其辐射强度根据相对天线位置有所不同。

网友:
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可变因素太多,所以讨论起来会很难找到头绪。

但是,其实没有必要紧张,每天你能玩多少小时的遥控器啊,我估计玩上1周所承受的辐射都不到你在CRT显示前1小时承受的辐射量多。

网友:
手机也有辐射,天天放衣服口袋,电脑也有辐射,天天对着看。

网友:
LZ我看你还是不要玩航模了
     小心辐射到你啊

网友:
确实是手机影响大,比如手机靠近脑袋,手机靠近胸口,手机靠近蛋蛋……

网友B:
LS一举列出三个人体致命部位。

网友C:
只要楼主不要用控砸头 一般无伤害

网友:
问问24小时生活在移动、联通铁塔下的居民们就知道了啊。
问问民航飞行员和航控楼调度的也知道啊。
和他们比,我们就是个毛啊。

网友:
Spektrum说明书说远离发射天线5cm就算安全了

网友:
我们身边有无数的手机在发射信号,遥控器毕竟还是少数~~~

网友:
辐射对人体的伤害主要取决于频率,而非功率。频率越高的电磁波,或者是等效频率越高的粒子辐射,对人的伤害越大(仅限辐射带来的影响,不包括微波炉那样利用热效应把人烧熟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电磁辐射,波长大多在微波以上的范围。这种辐射对人体是否会有伤害,至今都没有能证实。

网友:
这也算伤害,你不抽烟不喝酒,大气也污染了楼主建议你不要呼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想上一下2.4的1000米的控!但听到说2.4对子孙后代不好!

网友:
我也玩无线电,这个和电台比辐射,这个算鸟啊?我们手台一般都是5W发射,遥控器1W都到不了,更别提和车台、基地台比了!
告诉你句话:有电的东西,都有辐射,只不过是大小不同而已!

网友: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电磁辐射的时代,遥控器的那一点点实在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一举列出三个人体致命部位。

其实靠近脑袋和胸口算慢性自杀的话,靠近蛋蛋是不是在使用大杀器呢?

以后会不会人手一个辐射报警器……或者干脆都穿等电势外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楼主不要用控砸头 一般无伤害

正解!

网友:
手机天天用,控没人天天用吧,就控那点电池,就算一直开着到没电也没几个小时,能有多少辐射,和日常无时不刻受到的广播电视辐射比简直就是毛毛雨了。。

网友:
微不足道

忽略不计

楼主:
回复 网友D:

1一公里

网友:
无害,要是来重那我们这天天搞电子,不要活了

网友:
有辐射是肯定的了,我也用场强计在1米的距离上测试过72MHz调频发射机,辐射不算太小,所以我当模拟器使用时都是把石英晶体拔下来用。但是发射机辐射对人体是否有害就不清楚了,玩航模就不要考虑辐射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