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油门会变?疲软不给力

楼主(2011-10-13):
以前都是60%悬停,现在80%才能悬停,还感觉很无力,就是飞着飞着就这样了突然无力慢慢下来,还以为
电池
没电了,但是不是。之后再换电池也是80%才能悬停了,是电调的线性???还是
电机
?还是?

网友A:
电池歇菜了-。-

楼主:
从那次轻轻落下来换别的两块电池也是那样,而且飞的时间短了,以前6分钟,现在3分钟就报警了

网友B:
螺距变了吧!

楼主:
什么都没动过,就是飞着飞着突然这样了,以后也都是这样了

网友C:
电池 另外充放下

网友D:
螺距有无变化?

网友E:
电池是不是都坏了?还是电机线虚焊了?

网友F:
电池萎了

网友G:
看看接头有无虚焊,电调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H:
1.螺距变了 2.电调油门重新设置 3.电机退磁了 4.没有焊接好............

网友I:
 電池....電機.....軸承.....
很多方面都會老化,折舊,就如老人家.....體力都沒年青時那麼好

网友J:
估计是螺距变了,我的飞机有时候飞着飞着螺距自己就变小了,需要经常调整

楼主:
我从调螺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