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520+KDS N590 可以组合吗?

楼主(2011-10-13):
GY520+KDS N590 可以组合吗?
N590 是宽频数字
舵机
吗?

网友A:
可以,N590是宽频的

网友B:
可以的!!
上520了,再上好一点的舵机吧!

网友C:
F的舵仪最好还是配上F的舵机比較剩心 9257(4.8v) / 9254。。。
问过一位资深模友,他说F的舵仪就是这个鸟样,用F的舵机就算亂调,没调好中立点都可以鎖尾。
用YT,MKS或其它舵机就需要下多点功夫。

网友D:
可以,就是有点可惜GY520了

网友E:
顺便问一下GY520和DS610能配吗?
和DS420能配吗?

网友F:
我用520配n690 ,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