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A

楼主(2011-10-13):
谁能发几张九鹰260的裸照给我看,清楚才行啊~

网友:
你要干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看看九鹰的侧飞是什么带动的,是舵机吗

网友A:
准确的告诉你,九鹰不是用的标准舵机。而是用两个微型电机,和两个叫不上名字的组合在一起的舵机。你淘宝搜260主板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确的告诉你,九鹰不是用的标准舵机。而是用两个微型电机,和两个叫不上名字的组合在一起的舵机。你淘宝搜260主板就可以看到了

那还是舵机。
只不过马达与减速齿轮的配合形式、比例反馈电位器的外形不同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又没说不是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按比例控制它的吗?还是开关的形式控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nineeaglesbte.tmall.com[local]1[/l ocal]

网友:
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按比例指的是什么比例。总之一推一电杆舵机就改变一点。推多少动多少,不是太精确。还有260是混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