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EONE两三问(纯新手)

楼主(2011-10-13):
其实在想这个几个问题:

1、有ACEONE或悟空H的情况下,能做3D动作?
2、如果我在相对高的高度进行3D飞行,突然失控可否马上交给ACEONE控制,保证设备安全?----ACEONE发出模式转换到姿态稳定的时间开销?
3、无地面台可否GPS航线?
4、只有观测站以上有自主起降?--------------这个是我没看清楚,ACEONE本身就有自主起降模块
5、一般观测站与带随点随行差多少米?
6、观测站能传什么样的图象?
7、ACEONE的技术支持是远程还是现场?
8、悟空H-Lite版本价格什么时候出来--------------看来还是只能等,自主起降可能还要等更久
9、地面台用的是谷歌的3D,被GFW挡了怎么办??

1\3\5\6还请更了解的来说说啊~~~谢谢

网友:
 可真不像新手,问的好专业,

网友:
ACE ONE飞控是用来增稳的,3D动作还是谨慎。我们的技术支持现在主要体现在规格书,视频,以及远距离电话沟通上,鉴于使用客户太多,很难现场的。 悟空H-Lite版本最近就会上市,敬请期待!
其他问题,您可以看一下飞控产品的介绍。相信您会了解的。

楼主:
1\3\5\6\9还请更了解的来说说啊~~~谢谢

网友:
新手懂得这么多,佩服.

楼主:
就没一个大疆人能出来说一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没一个大疆人能出来说一句?

 板凳就是DJI某老大

3、无地面台可否GPS航线?
不行
4、只有观测站以上有自主起降?--------------这个是我没看清楚,ACEONE本身就有自主起降模块
单独的ace one也可具备自主起降功能,付费开通。近期联系我们有惊喜
5、一般观测站与带随点随行差多少米?
一样一样的

6、观测站能传什么样的图象?
没有图像传输,等未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1、有ACEONE或悟空H的情况下,能做3D动作?
姿态模式,GPS模式下可以做简单3D动作,倒飞可以在手动模式下做。
2、如果我在相对高的高度进行3D飞行,突然失控可否马上交给ACEONE控制,保证设备安全?----ACEONE发出模式转换到姿态稳定的时间开销?
不能保证。ACE ONE是设计用来辅助航拍的,而不是3D.
3、无地面台可否GPS航线?
不行
4、只有观测站以上有自主起降?--------------这个是我没看清楚,ACEONE本身就有自主起降模块
半自主起降是可以的,付费项目。全自主起降需要升级到地面站版本。
5、一般观测站与带随点随行差多少米?
价格请咨询DJI业务。
6、观测站能传什么样的图象?
飞机在谷歌地图上的实时轨迹,
7、ACEONE的技术支持是远程还是现场?
远程电话/视频支持;
8、悟空H-Lite版本价格什么时候出来--------------看来还是只能等,自主起降可能还要等更久
快了,再等等。
9、地面台用的是谷歌的3D,被GFW挡了怎么办??
不知道GFW是什么意思,如果是防火墙,杀软的话,请暂时关闭这些,然后打开DJI软件。

楼主:
GFW=长城防火墙

中 国对外最强防火墙,任何一个字节都要过滤

现在以有部分GOOGLE地图服务被墙,部分谷歌地图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无法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