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程发动机怎么这么难调

楼主(2011-10-13):
前几天刚入了个70三叶四冲程发动机,我以前玩过OS55直升机的发动机,我本以为这发动机应该不会很难调的,我原来55发动机一加油油针按模友说的调一下就可以了,想不到这发动机怎么也发不起来,我油针是2圈,怎么也打不着火,看拍气管里有油出来,我把油针调到一圈还是打不着,我想是不是还是太富油,按理说一圈应该太小了,我干脆就调到半圈,感觉有点想着火了,我又锁到0.3圈,想不到打起来了,但是发动机缸后盖也不热,我用的是CSM30%\
的油,我磨了3桶油,但是怠速很高,油针开大点就熄火,怠速这么高没法开的,我想是不是我用的30%的油太高了,我昨天买一箱15%的油,今天试了一下,油针可以开到1圈,最高油门不熄火,如果是半圈最高油门就熄火,但是怠速还是高了点,飞机在地上怠速会跑,如果点火器不拿下来怠速可以低点,我是不我的火头不对?还是这发动机就要这么高的怠速呢?我总共已磨了6桶油了,1800ml的油了,给我感觉现在怠速比刚开始要稳一点与低一点,是不我还要磨几桶油再飞呢?

网友:
成品油+启动器+足够的点火电压=容易启动

网友:
不对啊  我的单杠52三叶  手一拨就启动了    二楼说的很对
不过我个人认为 你刚磨合就用30%的成品油 是不是有点那个了哈   我15级和52级一直用15%的哈

15级我就磨合了2箱油   180ML油箱
52级的磨合了2箱半       180ML油箱
单杠双缸原理都是一样的哈
建议采用2楼说的办法    外加我的个人观点   用15%以下成品油

网友:
忘记说了 我也是看了以前的帖子知道的   15以下的成品油 适合新发动机
当发动机老化动力不够的时候可以考虑用15%以上的  里面有个撒成分没记住  是提高爆*动力的

网友:
三叶70四冲就是这样,很难调的

网友:
用YS的火头。怠速会下来点。我的可以调到  1500长时间不熄火。进气气门间隙 0.04-0.05    排气 0.08   10到15个起落调整一次。如果飞得爆力10要调,磨合好了。我没有熄火过。比二冲稳定。

楼主:
三叶发动机的工程师告诉我调油针,调高速油针时,先开两圈高速油针,发动,把油门开到最大,慢慢锁油针,发动机转速应该会变高,锁太多了发动机转速又降低,我们应该把油针调到转速最高点松两格,这是高速油针的调法,低速油针的调法是,在发动机怠速时把油管掐住,听发动机会不会转速高起来,如果是,说明富油了,把油针锁紧点,这么调不知道对不对,2冲与4冲的原理完全不同的

网友:
我现在就使用三叶4冲的61和70,我觉得三叶机器最大的毛病的就是怠速下不来,要想机器稳定工作的转速反正飞机在走,至于其他,个人感觉都没有问题。
附加说明,我只用素油。也许用荤的三叶也可以达到要求呢?

网友:
三叶70也是三叶四冲里面比较差的一款。很多不稳定的。

网友:
加个怠速点火,怠速调得跟柴油一样哈

网友:
三叶70这个机器当年我差点拿榔头砸了,反正三叶只有61和120以上大排量的4冲程好点,其它的就不谈了

网友:
三叶52至少比  15级那个甲醇 好拾掇的多   呵呵  再高级别目前没接触过

网友:
楼主调一下气门间隙应该就可以了,详细的调法5IRC上“殷麦曼”曾经发过一个帖子,你搜搜看!!!!

楼主:
今天按三叶工程师说的方法已调好了,怠速时与柴油机一样好听,主要还是要调好怠速油针,但是发现发动机有点热,应该有70来度吧,加油门很顺

网友(2011-12-02):
标题

我也是用三叶四冲70级发动机,很好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按三叶工程师说的方法已调好了,怠速时与柴油机一样好听,主要还是要调好怠速油针,但是发现发动机有点热,应该有70来度吧,加油门很顺

请问,三叶的工程师是如何告诉兄台调好怠速油针的呢,请一起分享一下如何,我也是这台机器,现在调得可以了,前提是用厚重的塑料浆,木浆太轻不灵,怠速不敢太低。

网友:
三叶70 这个发动机,油品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要想怠速低,必须用好油,建议CP15%。 差点的油怠速下不来。大油针必须要富油,回两格感觉不够,至少四格,否则高速容易过热熄火。至于在使用过程中废油喷的到处都是,那是特色,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基本上用过一段时间之后,机器上很多地方都要渗油,所以飞机机头一定要做好防燃料腐蚀的工作。 还有一个就是气门间隙,这个新手就比较难把握了,买把塞尺,几块钱,好好研究下吧。

虽然这个发动机问题比较多,但是还是认为是四冲入门的好选择。以上是SY70,两百个起落的心得,可能并不正确,欢迎指正

网友:
还有一个是配桨,建议13*6 ,13*7   APC 或GF

网友:
12*6---13*5就行了!我建议用塑胶浆和金属浆罩,增加些惯性。怠速油针要调得精准一些,最后精调要几度几度的调。
调好的发动机极好启动一拨就着。比二冲还好拨。

网友:
恩,谢谢楼上几位老手的回复。

我也差不多搞清楚了。经咨询有经验朋友,小油针如果被调乱了,不知道怎么搞的时候,可以拆开进气管并拔出来(这样可以看到化油器油针的结构,你可以看到那个一条两头尖的小缝隙,小油针就藏在里面,通过调整可以控制小缝隙的开度),然后调整小油针,使小油针置于那个特殊小缝隙的正中间,然后装回进气管。

之后再发动机器,进行精确的调整,调整的幅度以八分之一圈甚至更小的幅度来调整。

再就是,气门间隙,和气门积碳的清理等基础工作。

呵呵。

网友:
还是两冲好

网友:
先粗调:1、主油针预开1。5圈,风门开大三分之二以上或全开(这样副油针基本不起作用,所以不用管副油针
2、启动发动机,预热几秒,关小主油针,转速会升到最高,再开大到转速明显减小之前,主油针调好了。
3、关小风门到最低稳定转速(不是怠速),迅速开大风门,转速上升后熄火贫油开大副油针半圈;
  关小风门到最低稳定转速(不是怠速),迅速开大风门,转速上升缓慢不熄火富油关小副油针半圈;
  反复进行此项-----------------------四分之一圈、八分--直到最低稳定转速低到满意的怠速,迅速开大风门转速迅即上升。
细调:重复2、3,微量调主副油针,直到满意。
调整原则:先开大风门调主油针高速!不动副油针!
     再关小风门调副油针低速!不动主油针!

网友:
4冲 我也觉得比2冲难调

网友(2012-04-22):
发动机必须摆正.侧着倒着都打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