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伺服驱动脉冲怎么设置?

楼主(2011-10-13):
还没玩过直流伺服,今天赶鸭子上架头一回,编码器是200线的,丝杆转动一圈行程5mm,我在维宏设置里面是这样弄的:5除以200,0.025,可是点移动5mm,好像才转了四分之一圈,设置上面有哪地方不对?

网友A:
听说伺服一般是编码器线数 X 4倍,即 你那个应该是 800个脉冲一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伺服一般是编码器线数 X 4倍,即 你那个应该是 800个脉冲一圈。
要看驱动器带不带4倍频才行

楼主:
谢谢了,我用的是雷赛DB810,该怎么设置,都是洋文,看不懂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楼主:
谢谢了,电机锁住,用手轻轻转一下,电机就转动很大,还有噪音,运转的时候力矩很大,但是逆转的时候丢步,是不是编码器模块(H7400D50)有问题了?

网友:
听说伺服电机中高速度力矩大,低速或停止力矩反而很小,跟步进刚刚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