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换了7MM电机后 太猛了 (带图片)

楼主(2011-10-13):
飞机总是往右转,微调到向左调到底!!娘的一句话太猛了!!!!不知道有没有代替主马达的!!!!!????

网友:
工程模式里头调看看

网友:
把桨剪小些

楼主:
谢谢 回复 我试试把浆减小

楼主:
顺便问下有没有 代替主马达的 猛点的

网友:
我个人觉得7MM尾电机还是不如原厂的好。我也换尾电机了,但是飞机刚开始是右旋。但是当电量一小,尾桨转速就不够了,不能锁尾了。楼主你的飞机有没有这个毛病呢?你用什么给电池充电?你在哪家买的尾电机?麻烦告诉我一下我想确定一下我的飞机的问题

楼主:
我电池满的时候 偏右转 电池将近没电的时候 微调基本还需要向左调几格!!锁尾 是肯定没问题 只是太猛了

楼主:
我QQ:1035774279  欢迎交流

网友:
工程模式调输出,剪尾巴。。。汗一个

网友:
还能飞几分钟?

网友:
看老贴。工程模式里减少输出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程模式调低电压

网友(2011-11-17):
锁尾是好了,只是原来有两面三刀块副厂电池,可能是放电能力不够,一开始就升力不足...估计那7mm尾电机的效率太低?

网友:
还是用原厂的好,它奶奶的,只要用原厂6MM的就可以锁尾,用其它的就是锁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