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前辈用过这款驱动板吗 学生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1-10-13):
我从别人那里买了一块这个板子  说明书乱七八糟的根本对不上  买的人也不清楚  我想问一下 这个个输入接口  一个12路的 一个5路的定义  哪位前辈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定义就是在接线正确的情况下,到MACH3(或其它软件)中对对应的针脚进行激活。我的理解是这样。

楼主:
谢谢您  我的意思是问下每一路对应的并口针脚   没有表达清楚 不好意思

网友:
你看看是什么集成块的

网友:
不知道是几A的输出,那个12V应该是驱动电压,5V应该是控制电压,是不是达林頓管驱动的。得看输出点和输出入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