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下9X2的油门锁定设置问题.

楼主(2011-10-13):
最近上了3轴,照例设定油门锁定的时候发现,只要一拨油门锁定,十字盘就会直接到最下,紧贴着推力轴承座.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可以在不调节舵臂连杆的情况下让十字盘不要下降得这么大的办法么?最好就是直接关了油门,但是螺距不变.

网友A:
要把螺距调到你旋停螺距一样的数据就行了

楼主:
可是9X2的开关是左上角的一个独立的开关,在菜单设置里是只有一个设定百分比的选项,可是我无论怎么调百分比,十字盘在锁定油门后还是一样的行程

网友B:
标题
不是调这个的小兄弟,按菜单进入螺距选项,此时把油门锁定向上打开你会发现左上角的字母有变化<HooD)具体是什么记不住了!这时侯螺距曲线也自动变了,你调成和你普通模式或3D模式螺距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是右上角,也不知道哪个角了,,,,,,反正你进入螺距菜单后随变扳左下角的开关,右上角的开关屏幕都会有变化!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