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笨问题,别笑话

楼主(2011-10-13):
我在0618小车床上车削较细的轴时(45号钢材质),切削速度上不去怎么办啊,例如5毫米的轴,精车时,调到1400转最高转时进行车削,切削速度才21.98m/min(即(5*3.14*1400)/1000=21.98),正好处于易产生积屑瘤的线速度,并且硬质合金车刀的切削速度都是建议线速度80m/min以上的,同时在这个切削速度下,高速钢车刀在不使用切削液的情况下根本用不成,请前辈们指点一下,到底是我的认识有问题还是有什么技巧我没掌握的,拜托了。

网友A:
数据是死的....看聊效吧...
除非你觉得很费时间...想节约时间提高效率...
效果好就行了..不必强求什么速度...

网友B:
理论联系实际

网友C:
换个大点电机速度就上去了。

网友D:
车小轴,有专用的车床。转速高的,以万转计。
印象中,0618的轴承是轴瓦式的?老式的轴瓦,转速高了会烧瓦。
好像有人将轴瓦改装成圆锥滚子轴承。
普通仪表车床,转速是3000多的样子。转速再提,轴承受不了。
不过,不是专业加工的,一般,就用现有的条件,尽量做得好些吧。
还有,刀具提供的数据,并非理论,是经验数据,参考别人的经验,是捷径。

网友E:
换好的刀片,非常尖的那种

网友F:
一万个人,一万个说法
又没有技能比武大赛的,于是人人是冠军。
论坛里的高人估计对这个问题是不屑的
论坛里与我们水平一样的模友,自已也困在其中。
论坛里也有心热如火。功力销不足一些的,说不到点上。
黑马我们还是实践出真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