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飞出窗口的高度问题

楼主(2011-10-13):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由于航线能力不过关,没有胆量试,所以上来咨询一下

假如我家在20楼每层楼3米20高度,把飞机从客厅飞出窗口,在油门大小不变的情况下,出窗口的瞬间飞机是否会掉下去?

网友:
绝对不会的。

楼主:
能解释下为什么不会掉下去吗?

网友:
不会掉,我已经飞行N多次,原因可能和气压有关,具体怎么解释不太清楚

网友A:
 你拿个氢气球从你家楼上窗口丢出去看看会不会掉1楼去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个氢气球从你家楼上窗口丢出去看看会不会掉1楼去就知道了.

这和氢气球的概念不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认为会掉下去!?

网友:
当然不会掉下去,同质量物体同一高度(相对于海平线)受到的地球引力是一样的,直升机的升力等于地球引力飞机才会维持高度不变变,你在同一个高度飞来飞去当然不会掉下去,这里受到的气流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亏得还是HAM,问这样的问题,真替你感到羞愧

网友:
影响真心不大,除非来阵“妖风”

网友:
LZ 太搞笑了,这个都不是问题,我都不知道你问什么。简单说,你悬停的话,螺旋桨的升力和地球对鸡鸡的引力,正好是一对反作用了,作用的效果抵消。飞机不会上升也不会下降。你从18楼地板,悬停,飞出去,悬停,研究这个问题上,所有参数都没有改变,飞机又怎么会掉下去呢!好奇怪的问题。
     估计LZ ,想知道的是势能吧。势能是跟高度有关的,也就是说跟参照物,它只是一个相对的势能。简单说,鸡鸡在18楼飞,参照18楼地板,只有1米,打个比喻,就只有1米的势能;但是,如果不飞出去,仍然在18楼室内飞,以1楼马路为参照,势能就是18楼这么高了。所以,这个势能,只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找不同参照物具备的相对势能。因此,飞机悬停,无论在18楼室内、室外,都一样,没有任何参数改变,飞机不会掉。
      当然,势能可以转化成动能,你飞到外面,突然电机停转了,这时候,势能开始减少,转化成动能,撞地面啰

网友C:
会掉下去。楼上有人扔垃圾,刚好砸到大浆上……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掉下去。楼上有人扔垃圾,刚好砸到大浆上……嘿嘿

  我認為是樓上大叔吐口水,把機機電調弄燒了,

機機直掉地面,粉身碎骨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有人问过了

网友:
有可能
一股穿堂风
TAILWIND 造成失速坠毁

民航一般都逆风起飞或降落的

玩一下梦幻飞机场2代就知道了
塔台命令TAILWIND飞机起飞要扣好多分

网友:
450不会,但拿九鹰260A会掉高度,我试过在桌面上(假定桌面相对于地面是高起100公分)起飞九鹰260A,悬停于相对于桌面的30公分高度,然后飞出桌面,掉高度了,当然不会掉到离地面的30公分高度,但会下降到约90公分高度,即桌面以下,我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但我觉的这个和固定螺距与可变螺距应该有关,450以上级别直升机不会掉高度,但也是相对论,如果你来个楼高500米以上,我相信肯定掉下去,不信你去上海东方明蛛上面去试试看

网友:
理论上不会,实际情况是LZ的RP而定

网友:
从桌面上飞出去会掉高度是因为地效反映,
从窗口飞出去早已超过地效高度,所以不会掉

网友:
排除地效影响,肯定不会掉高度

网友:
楼主太搞了,一定以为是向下吹风风被地面反弹才把飞机吹上天的吧?

网友:
真晕,。。。。。。同一个水平面的气压相同,。。。。你能解释为什么会掉下去吗,解释不了就不会掉下去

网友:
自己飞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标题

自己飞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吗.不麻烦吧!

网友D:
借楼主宝地也问个类似的问题,如果是在车里让飞机悬停,然后车开起来飞机会往后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楼主宝地也问个类似的问题,如果是在车里让飞机悬停,然后车开起来飞机会往后飘吗?

当然会飘, 如果车匀速前进,再飞起来就不会飘了, 普通的惯性问题
如果飞出窗外又不一样了,这个是典型的箱子空间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释,已经测试,飞出窗口不会掉下去,但也没飞进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