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决择...角磨机....二手的得伟or全新正品博世?...请告诉你的理由

楼主(2011-10-13):
算上运费...两者价格相差不大....前段时间入手得伟带锯..已配有110V变压器

牌子都很响....一个是二手的得伟洋垃圾....一个是全新的正品博世....

得伟110V,(我已有变压器),博世220V....

你会选哪个.....

网友:
要是我,喜欢都留下,不差那几个钱。

网友:
都不行,角磨机当然选麦太保的啦,业界一致公认的,最佳性能,但是性价比不怎么高

网友:
我买了一个二手的得伟,160块
110V的D28110
感觉很超值,力量很大。
建议楼主干活的话就选二手的得伟
收藏的话就是麦太保了

网友:
我就是市面上随便买了个,一直用

网友:
以前一直用杂牌后来买了个东成的偷偷溜过…顺便说下:需要售后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听明白你的意思...需要售后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信神的...我只相信聊效..

指标是 噪音大小.有无杂音...耐用度...内部机械部件耐磨度...

就这四个指标...就OK了....麦太保优点在哪里?求科谱...

网友:
得伟110v的角磨还是很厉害的,就是黄色容易脏,脏了难擦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身边买的话机器出问题了有售后保修啊,二手和洋垃圾多没保用吧…

网友:
喜欢金属壳,选了LG的,还行。

网友:
一个角磨就不要讲究那么多了,多半干粗活,我都准备了3个,一个得伟,一个假博士,一个真国产杂牌。
磨用得伟125的,够劲;切用假博士,上磨片超震撼,手麻;国杂,千叶片,抛光。
很多时候这3样在一个流程上,换片要超有耐心,所以这样搞了
噪音都一样,上耳塞,戴眼镜,口罩,排风扇,

网友:
还是博士吧

网友:
下料还是带锯精度高,损耗小,建议保留,就是锯条造价高 ,,,,,,,,,,,,,,,,,,,,,,,角磨机100元以内就凑合用了

网友:
么事,真买了就踏实了,只要质量可以就行,质量差不多噪音角磨也低不了多少。尽可能少用,老玩这个难免受伤,中过招知道中招的人也很多。

网友:
博世有代工的,质量下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是买来修钻头的.哈....

讲效率的话...开料当然热切割是首选..不过味道很难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买来修钻头的.哈....讲效率的话...开料当然热切割是首选..不过味道很难闻....
我想角磨机修钻头绝不是个好选择,再烂的砂轮机都要强些。

网友:
感觉还是变速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还没有明白当中的奥妙....

砂轮还是需要的.砂轮也可以完成整个修磨的流程.但是...某一个重要的流程.

用角磨来做...好得多...

网友A:
回复 楼主:
嘿嘿,真的不懂…当作动力头磨槽啥的?

网友D:
用65元的国杂路过,商家说了,是全铜线的。

网友E:
有20年前的百得2台(不是现在红色那种家用版)劲大噪音也不小,耐用。齿轮箱没有黄油的。
国杂2台。不耐用,转起来像要散架。
麦太保的角磨没用过。有一台他的曲线锯 有劲,噪音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磨槽

网友F:
就买个东成的就行,150个大洋,还有售后,我用了,还真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是坚决不会买东成D.....
要么得伟.要么百得.要么博世...

网友F:
我就是在BOSE代理那里买的东成,没发现BOSE有什么优势.哈哈

网友F:
要真好就买METABAO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说的是BOSCH..博世....跟BOSE是两个牌子...

网友G:
博世的角磨机有N种
于是二者没有可比性
同样的博世。我有用过
7-100
7-100E
6-100
6-100E
最后选择了 6-100E,可调速,噪声小,体积比7-100大一圈子。是我用过的最实用的
7-100E 。基本是全球最小的直径(指手柄的)角磨机,功能强大,噪声巨大。是我用的的最漂亮的,最不实用的,最不能容忍的角磨机。
另外不要相信,博世OEM后质量有下降的说法,因为你我所用的博世。从一开始到未来,一直是国内代工的。我边上就有博世的另件的加工点。但人家对精度的要求之高。非山寨品牌所能达到。
二手的,没有意义。
其它品牌,没有用过。因为我有不下10个博世的电动工具。对我来讲。博世就是品质有保证(当然不是极品。因为我们没什么钱)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H:
我用过4种角磨机,在我手里用坏的全新的就有3个,比较看还是博士,尤其是博士180的,呼噜呼噜的那是真有劲,抗造,不坏。最好多备几个,大的,小的,快的慢的。干啥活有选择的使用。国产100元左右的最好不要,干不了几天它就不打招呼,不请假,自己就休息去了。

网友I:
我也有三把,和12楼一样

网友J:
我 在 地摊花60元买了一个角磨机,现在一直用,新买的LG还漏电呢。铝壳的

网友K:
角磨机我有六把,第一把是急着用买的国产杂牌,割了两个楼板下的钢筋头后就再也没用过,不知扔哪去了;第二个是博士的6-100,用着一直不错,后来就又搞了一个,正在柜子里睡大觉;第四第五是俩日立的角磨机,也是100的,用着与博士的差距不大,主观感觉噪音要小一些;第六是得伟的,型号好像是D802,也是100的,个头比前几个都大,也重一些;这些角磨机用起来都差不多,但是拆开保养时就有不同,得伟的角磨机主轴是双轴承的,前面靠近砂轮片的位置是滚珠轴承后面是滚针轴承,而其他的后面是铜套;用一段时间后,除得伟外,别的角磨机主轴都有不同成度的旷量,而得伟还能保持较好的精度。
个人认为,长时间大负荷工作还是选得伟,一般使用的话,国产合资品牌就完全可以胜任。
国产名牌没有,不能发表意见;麦太保的工具我很喜欢,有四把电钻,一个电锤,但是角磨机没有,也不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