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23小车床,皮带断了, 三十楼问题解决

楼主(2011-10-13):
上图片,看真相。认识这个皮带的同学,帮忙说说这个皮带的型号。
刚跟厂里订了两条,65一条。估计,以后不会少用。
用圆型的pu带代用,容易打滑。

-------------------------------------------------
新皮带到了。
上面有文字
GATES 5M710 USA
实际就是美国盖茨广角带5M710--现在能淘了。
--------------------------------------------------
30楼解决问题的方法是 :
皮带轮抹点机油,闷车时皮带打滑,不断了。
现在看到还在笑。

网友A:
为什么要穿过来?第二张里面是从轴孔中穿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穿过来?第二张里面是从轴孔中穿过来的。

o ,皮带跟那个洞洞没关系。只是拍照的时候支撑。

网友B:
什么车啊,直接改齿轮的。我的正在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车啊,直接改齿轮的。我的正在准备

CQ6123
你的什么车?是不是用个摩托车的变速箱来改?

网友:
这质量也太差劲了吧

网友:
什么牌子的车床?
质量这么差!
一根皮带还要65!!

网友C:
三角pu带八到十元一米。

网友:
差不多就行 何必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角pu带八到十元一米。

谢谢提醒!
不知道pu带质量上有什么区别?我用的圆形PU带,好像有“无限”的弹性,搞短一点,当时紧了,过一会又松出来;再搞短一点,过一会又松出来;搞了5次了,现在又松出来。带子越来越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适量有问题。
换,不要厂家的了,换型

网友D:
建议用布条拧成麻绳替代 家里旧床单又可以发挥余热了!1

网友E:
65元,够买两个三角带的轮和一条三角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布条拧成麻绳替代 家里旧床单又可以发挥余热了!1

真的?新床单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65元,够买两个三角带的轮和一条三角带了。

恩,你说得对!
西湖台钻上的宝塔型皮带轮,70元两个,A型三角带,790MM周长的,5元一条。
只可惜不能直接拿来换。车床小,装带轮的空间有限。原机用这么窄的皮带,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F:
我的床皮带也断了,原厂的是进口的,本地买不到,机电市场找到那种硅胶O圈套上去能凑合用,不过我事D210的小床,而且也就玩玩铜铝尼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床皮带也断了,原厂的是进口的,本地买不到,机电市场找到那种硅胶O圈套上去能凑合用,不过我事D210的小床,而且也就玩玩铜铝尼龙!

你原来的皮带,和我的类似吗?
这个尺寸,和Y型三角带有些接近。
一会新皮带来了,我看看型号。这个该死的快递,几十公里路,走了两天了。

楼主:
新皮带到了。
上面有文字
GATES 5M710 USA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皮带到了。
上面有文字
GATES 5M710 USA

就这老美的带子要这么贵,真宰人

网友:
这个皮带质量也太差了,里面都没看到有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原来的皮带,和我的类似吗?
这个尺寸,和Y型三角带有些接近。
一会新皮带来了,我看看型号。这个该死的快递,几十公里路,走了两天了。

型号不知道,忘记了,大小差不多,是类似三角带,有齿的是靠外的!

楼主:
又断了一条。
切断刀扎刀了,啪的一声,主轴不转了,电机还在嗡嗡响。
是不是这个床就是这样设计的?
用断皮带的方式,
保护其他部件。
我不知道他要保护什么,
这个皮带,几条就可以顶一个550w的国产三相电机了。

网友G:
皮带是不是太紧了,调松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皮带是不是太紧了,调松一点。

调不了,皮带轮间的距离是固定的。
不像工业上,开个槽形的孔,可以移动电动机什么的来调节距离。

网友H:
找条几块钱的M带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条几块钱的M带上去

能给多点提示吗?谢谢先!

网友:
皮带不打滑直接断?

楼主:
问题“解决”!
皮带轮上涂点机油,扎刀时皮带打滑,不断。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真的很无语。

楼主(2012-04-14):
发这个帖子后,又看到有同学发同样的帖。整理一下,顶上去。

网友:
皮带昂贵,有待改进

网友:
准备买条日本产的试试

网友:
类似的皮带到缝纫机配件商店去买,透明的,里面有高强度尼龙绳的,而且很便宜。

网友:
下定决心,一次买了三条(美.日.韩产的各一条)对比看效果怎样

网友(2012-06-10):
解决办法好,还省米,我在想难道美国的皮带连中 国的都比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
皮带轮上涂点机油,扎刀时皮带打滑,不断。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真的很无语。

橡胶怕沾到油,这个办法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