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设想 大家提提意见 可行性

楼主(2011-10-13):
全部钢板 三十毫米厚 主体   导轨全部燕尾  贴塑丝杆 16.5    XY轴同步路二比一57加长电机带动  Z轴2.5比一 57加长电机带动 不晓得行不行   因为用料不是很足的原因 没法吧丝杆放在机床内部

楼主:
说错了  主体应该是槽钢 呵呵

楼主:
发上来我才发现  X轴和Y轴有干涉问题

网友:
燕尾结构不是很现实

网友:
底座,还有臂是槽钢吗?不是国标的吧?整体还是不错的。

楼主:
用燕尾是考虑到经济性  及强度上会好点 就怕贴塑后 摩擦阻力会太大 57加长的 拉不动  Z轴肯定要配重的了

网友:
Z轴接近正方形更抗扭

网友:
请把丝杠放到里面去吧,那样更合理些。
丝杠放进去后基本结构与普通立铣就相仿了。

网友:
没看懂XY怎么移动的?不是都固定死了吗?

网友A:
丝杆都放外面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都放外面能行吗
没办法  是在挤不出来空间  也很想放到里面去   我再合计合计 尽量放到里面去

网友B:
虽然我现在看不到图,但是你还是用交叉滚柱导轨吧,2手价格和燕尾差不多,效果却好得多,不支持用线规,价格贵,还受力小,磨损快,不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现在看不到图,但是你还是用交叉滚柱导轨吧,2手价格和燕尾差不多,效果却好得多,不支持用线规,价格贵,还受力小,磨损快,不可调。

查了一下 貌似交叉滚柱的 也不便宜呀

网友:
楼主的丝杆应该放里面!,主要是工作台的强度和受力平衡会好很多!另外就是防碎屑溅到丝杆上!

网友:
钢板燕尾结构的话,最好贴塑,否则很容易拉伤的,另外槽钢立柱的强度和其他部位不成比例,最好能加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