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初级的问题...

楼主(2011-10-13):
买的二手小床,想测量一下精度(以前从没接触过床之类的),现在想知道的是,需要什么测量工具,测量什么位置,指教一二...

网友:
搜索老帖子…这个估计没几个人回答的…

网友:
百分表,表座是必须的....

其实你没说是车床还是铣床..呵呵..

车床的话...要专业点.就加个主轴锥度检验棒...不过价格不菲(对我来说)
检测,校正均可使用..

业余 点的就光轴吧...基本上只能测.不能校...

楼主:
是车床,自己玩的,看你说的测试也挺麻烦的,我所知道的就是测一下卡盘,主轴也会偏?卡盘也被我自己车过两次内圆了

网友:
精度测量,用千分尺看看。对于直线度,精车一段长径比约十的棒料,测量几个点的直径,要用两顶尖车,调尾座使首尾一致再看其它点。对于失园,先车一棒再车一孔,测量直径使0.03滑配,如果你能轻松装入,那么恭喜你床不错。省事吧?
我的级别怎么是游人啊

网友:
车床主要检验主轴的径向跳动和轴向窜动,主轴轴线与导轨的平行度,导轨的直线度,中托板导轨与主轴的垂直度。工件加工的圆柱度。。
可以用百分表检验。
6楼的方法只是检验加工工件圆柱度的方法,它能体现出主轴中心线和尾架中心线是否重合,也就是两者的同轴度。如果同轴度有误差,工件就会产生锥度。
新机床资料袋里附有一份机床精度检验报告,有哪些具体的检验项目,和精度要求都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