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电机改造紧急求助

楼主(2011-10-13):
今天把买来的5元电机按照原电机的线照搬着焊了过去,坦克启动后炮管能旋转,能打XX弹,但是推前进或者转弯时候问题来了,电机无任何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一下。图片就是我焊的5元电机。

网友A:
我回你的 试了没?

网友:
这电机是多少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买来的5元电机按照原电机的线照搬着焊了过去,坦克启动后炮管能旋转,能打XX弹,但是推前进或者转弯时候问题来了,电机无任何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一下。图片就是我焊的5元电机。83209583209683 ...
你吧恒龙元电机上的这个元件去了试试!我没有上HL原电机的这个原件,没问题给!395电机很给力!

网友:
炮塔又不是用这种5元电机带动的

网友:
看图,电机的线,没插

楼主:
找到问题了,通道插错, 才玩坦克不是太懂啊,刚刚改好,动力果然比以前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回你的 试了没?
多谢你的帖子,我的坦克更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回你的 试了没?

在此顺道问问kenken HL电机上哪两个小元件是什么? 我换电机时没加上去有什么问题没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此顺道问问kenken HL电机上哪两个小元件是什么? 我换电机时没加上去有什么问题没得?
是电容,作用减低转动时产生火花于扰,没门题可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容,作用减低转动时产生火花于扰,没门题可不要

多谢!

网友(2013-06-25):
我也在看电机改造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