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值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13):
380V的三相电机,内部是星型接法,额定电流5A,现在改装成三角形接法接变频器
变频器是三相220V输出的

哪位朋友能告诉下,改三角形后接变频器,这个马达的额定电流值该如何计算?

网友A:
p=E*I*1.732
改220伏約8.6安培

网友:
哦...原来改三角接法后..电流还可以加大....我还是按原来的电流来设...还不敢设太高.....

网友:
顶起....如果我原来的电机是1.5A.原来是Y型接法..现在改星型..

额定电流就变成  1.5*1.72=2.55 是吗?

网友:
你的电压也变了
380v变成220v了
额定电流计算公式:Ie=P/(√3U*η*COSφ)
P--电动机额定功率
U--电动机线电压
η--电动机满载时效率
COSφ---电动机满载时功率因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明白了...简单的来讲..还是P=UI这条公式.对不?

电压小了...电流自然大..功率保持恒定...

功率是不是恒定的呢??为什么功率是恒定的呢?

网友:
首先要说明,我对电学不是很了解
然后,如说错,楼上的不要笑

一个电机的电流是额定的。电流更多的是决定于线材的断面积的大小。
于是一个 380V  2A的电机,它的理论功率是 760W。

当用变视频器工作时,电压一般是 220V或220V之下。这时你要达到 760W的功率。
理论上是加大电流,但这样操作不一定合理。
因为。里面的线圈,只是变化了接法,但没有直径的变化。
于是。直接提高电流,会使发热量大大增加。

一个电器,不仅有耐电压的上限,也有耐电流的上限。
于是直接。以功率除电压。算出电流的方法,不一定正确。

更搞笑的说,就是用了变频器的三相电机,就别想达到原来的功率了。
不知这样说对不对。具体有深知电学的高手来分析。

网友:
错啦,电机绕组一直工作在220伏啊,没有变化的。380伏是指相间电压,相地电压还是220伏。380伏星形接法,绕组接得事相地电压220伏。220伏变频器,三角接法,绕组依旧加载的220伏电压

楼主:
标题

改成三角接法后,每个线圈的等效电阻是星形接法3倍。

网友:
改掉之后,电流额定是7A ,220V的变频器只要功率除以电压就可以了差不多就是1.5除以0.22=7A左右

网友:
380V的算法一般就是1KW=2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I*1.732
改220伏約8.6安培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