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永磁式磁力工作台的结构跟原理

楼主(2011-10-13):
求教永磁式磁力工作台的结构跟原理

  搞不清楚为啥拧一下开关就能牢牢吸住再拧一下就神马都吸不住了

     先谢谢各位前辈啦!

网友:
建議先拆個磁力表座研究一下

网友:
假象里面是一个U形状的磁铁,,当n这样放在铁板上,就系牢了,当转90度的时候,相当于放倒,失去磁力

网友:
我明白了.实质是杠杆原理...杠杆产生的力距比吸力强...放倒了强磁...

而且拉力不是垂直于磁铁截面...而是90度旋转方式...杠杆产生的力,从最薄弱点开始..

慢慢扩大...最后把磁铁放倒...

网友:
想必是这样的,见图。

网友:
如果会电路就知道磁路差不多的,

网友:
工作台的结构和这个不一样,杠杆是移动里面的磁体排,通过闭合磁路开合。有空上一个拆解图。

网友:
等楼上的拆解图!我也有这样的困惑!

网友:
工作台的结构和这个不一样,杠杆是移动里面的磁体排,通过闭合磁路开合.我也有这样的困惑!

网友:
图片来了,都是矩形薄稀土磁片。磁极是上下两面。

动片1

动片1

动片2

动片2

工作台下半部

工作台下半部

网友:
这是一个永磁起重器的结构介绍,通过转柄完成装与卸。工作台的原理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
又学到了知识啊,不错

网友(2019-02-20):
学到了知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