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度,副翼连杆会卡住中联摇臂,飞行过程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2011-10-13):
这个问题挺郁闷的,调到+-11度,油门拉杆推最高或者最低,再动十字盘的话,副翼连杆与中联摇臂会卡死,我的两个不同品牌山寨450都是这样的情况,+-10度还好,+-11度就会卡住了,群里一些朋友也反映有这个情况,不知道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的?如果这样的话,飞行中对飞机有影响吗?大家说说怎么解决+-11度卡住旋翼头的问题?

网友:
还没飞过,

网友A:
调整螺距拉杆和舵机臂拉杆,让十字盘高度降低,但不会影响螺距

网友:
再飞的时候还是很少会达到这样的舵位,不过既然卡了就不要11度嘛

网友:
应该是十字盘过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螺距拉杆和舵机臂拉杆,让十字盘高度降低,但不会影响螺距
降低十字盘后,再动十字盘会,十字盘会顶在机身那里

网友B:
0°螺距时候,倾斜盘连接相位器那个塑料7连杆和相位器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0°螺距时候,倾斜盘连接相位器那个塑料7连杆和相位器垂直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睡觉了,明天继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睡觉了,明天继续。

相位器连接副翼框的连杆要用一体化的

网友C:
谁说的动十字盘不影响螺距啊!十字盘上下动了,正负螺距会变的。中立点在0螺距,正负螺距会不一样,这时就是调十字盘高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的动十字盘不影响螺距啊!十字盘上下动了,正负螺距会变的。中立点在0螺距,正负螺距会不一样,这时就是调十字盘高度了。
郁闷了,怎么都调不好,+-11度,只要螺距最高或者最低,再动十字盘就会卡住旋翼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谁说的动十字盘不影响螺距啊!十字盘上下动了,正负螺距会变的。中立点在0螺距,正负螺距会不一样,这时就是调十字盘高度了。

你把螺距拉杆调长,舵机拉杆调短,就能保证,螺距没有变化,但十字盘高度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螺距拉杆调长,舵机拉杆调短,就能保证,螺距没有变化,但十字盘高度下降了
试过了,十字盘高度下降后,再打舵,十字盘会卡在机身。。。 。。。。

网友D:
小白啊,你不要动机械的话,在遥控器里面 舵机微调 126通道 全部微调一样的百分比 更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十字盘高度下降后,再打舵,十字盘会卡在机身。。。 。。。。

你看下你的桨夹拉杆是一体的么,如果是一体的,你看下你的十字盘角度,一般在12度以内,暴力的可以调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白啊,你不要动机械的话,在遥控器里面 舵机微调 126通道 全部微调一样的百分比 更简单
以前喜欢用微调调飞机,现在都是调机械了。郁闷。。。。如果单单打一个舵机就不会卡住,像美国手那样自旋翻的打舵机就卡住旋翼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你的桨夹拉杆是一体的么,如果是一体的,你看下你的十字盘角度,一般在12度以内,暴力的可以调高点
浆夹与副翼的拉杆都是一体化的。+-10度卡得不明显,+-11度就卡死了,十字盘已经在主轴的中间位置,不能再上下调整,十字盘上调会顶中联,下调会顶机身。好像这是山寨机设置的缺 陷

网友A:
你升降或者副翼打到底,十字盘倾斜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升降或者副翼打到底,十字盘倾斜多少度?
这个没有测过多少度。。

网友A:
原帖由
我爱玉米
于 2011-10-15 00:24 发表
这个没有测过多少度。。
一般小于12度,超过12度动力损失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