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头改造成铣头的问题

楼主(2011-10-14):
想用仪表车的床头改成铣床的铣头,请问装刀是直接用弹簧夹头呢还是装卡盘呢?哪种装刀方式最好呢?

就是这种床头

就是这种床头

网友:
重新搞个BT主轴,你这个没有传动键,如果装夹头或卡盘来夹铣刀,特别是面盘铣刀,都不理想一是刀柄不好配,二是强度和传动效率低,铣刀容易打滑松动

网友:
弹簧夹头,用卡盘夹铣刀精度会出问题的,除非你想每次换刀都打表。

网友:
这个铣头真粗壮!
用弹簧夹头,重复精度比较高。如果夹小刀,可能要考虑弄个加长杆,要不,那么壮的头,把刀子差不多遮住了。

楼主:
用弹簧夹头的话,后边要用拉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弹簧夹头的话,后边要用拉杆吧?

这个床头原先就能用夹头吧  用夹头的话就有拉杆  只不过原配的拉杆是空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弹簧夹头的话,后边要用拉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弹簧夹头的话,后边要用拉杆吧?

是拉管,不是拉杆。
怎么,你的拉管等组件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拉管,不是拉杆。
怎么,你的拉管等组件没有了?

是没有啊,买的网友的二手床头,夹头拉管都没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有啊,买的网友的二手床头,夹头拉管都没有呢。

本地买一下吧,很便宜,拉管十几元,夹头坯几元。加工好的夹头,十几元。
TB上也很多卖。注意型号和厂家。不同厂家,有所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出你的  你 不 早说  我 有 一箱夹头不 过 不是这个 床头上 的

不是这床上用的,说了也白说,呵呵

网友:
可以用三爪,不过成色要好,还要自宫卡爪。用弹簧夹头也行,就是夹持力小些。

网友(2019-02-20):
装刀是直接用弹簧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