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油机震动有多大?

楼主(2011-10-14):
700N,亚拓91H发动机,亚拓排气,地面怠速时手摸机身明显震动,就像按摩棒一样,垂直尾翼有明显振幅,排气胶管也是振幅不小,悬停时,油箱里面像开了锅一样,真担心接收机、舵机什么的会被震坏,更担心各种信号线被碳纤板磨断。
是不是油机都这样?还是我的有问题了

网友:
不会震动很大的!还是需要好好调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油箱里的表现~~  说明震动大了!

网友:
油机确实比电机难调多了

网友:
悬停时候以油箱油面跟垂尾为判定基准项,

油箱油面无明显激波,基本平静

LZ检查下转动组件平衡跟油箱安装吧

网友:
震动源自引擎,想要电直那样是不可能的,曾经飞掉过N个螺丝

油箱里仔细看看是不是排气管回气,看起来像开了锅

网友A:
在某个转数范围内振动会变大,一般过了这个转数后会好些的.

网友:
我的600N没你说的震得那么厉害

网友:
尾垂比较好看些,油箱油面如何看呀,一般都离自己比较远的,近了怕怕哦。

网友:
调整好了飞行时油面不应该颠簸的

网友:
我的700这2天排气也是振松了、过了平衡点振动就小了、每次飞完都系统检查次、以免问题

网友B:
油箱油液面不可能平稳啊  要真平了那就有问题了  发动机的回压直接压向油箱   液面会激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箱油液面不可能平稳啊  要真平了那就有问题了  发动机的回压直接压向油箱   液面会激荡的

呵呵,回压管儿又不是在油箱底部,怎么有气泡?调整好的油机液面基本上是平的。

网友:
YT 600N和700N确实不一样。。。。 91H悬停后应该没太强的沸腾感才是好。

网友(2013-06-02):
引用 网友A:
在某个转数范围内振动会变大,一般过了这个转数后会好些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8271&extra=
看看我的这个震动正常吗

网友(2013-07-14):
这个震动不正常,但是油机起飞的时候邮箱里的油不可能没有震动的,第一,发动机本来就有一定的震动,第二,排气管回气至邮箱,多少都会给油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