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抖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14):
在淘宝上买了4个二手57电机,其中有3个通电后会抖动,需要用手帮忙转动之后才能转动,调高驱动器电压到30V也一样,电流0.7~0.8A.驱动IC为TA8435, 电压24V时跑42电机很正常.
请教大侠,是电机不良还是其它原因.
谢谢!

网友:
驱动器电流太小,换大的

网友:
电流太小,启动不起来

网友:
上面有标,3.25A,你最少也给个2A吧,07A

网友:
8435电流为什么设为0.7A?
加风冷电流可达2.5A的。

网友:
应该是电机绕组相间绝缘不好了

网友:
用螺丝把电机固定稳当就不会拌了 ,你这是转的不正常,那要么电压虚,要么电流低!!整个三十安的十二伏也能转!

网友:
接线可能错误,不要迷信用相邻的两组串联或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