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不知误删了什么,电脑装不上Mach3了(求助)

楼主(2011-10-14):
Mach3一直用的好好的,今天在电脑里不知误删了什么软件,之后就不能用了,重安装,换了N个版本都一样,打开软件只有一片空白.电脑上其他软件都没有影响,只有Mach3不行了,怎么回事呢?哪个大哥帮帮忙?

网友:
你这个情况,弄不好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
重装系统

楼主:
呵呵~~重装系统就麻烦大了,一大堆东西得一一安装.不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非常同情!实在不行就只能系统重装了。

网友A:
360扫描出来的病毒文件,从恢复区里找出来带有mach的字眼文件恢复过来添加信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扫描出来的病毒文件,从恢复区里找出来带有mach的字眼文件恢复过来添加信任就好了!!

多谢了,我马上试试看.

网友B:
如果你的MACH3是用的加载FLASH界面。那你可能把FLASH软件删除了。界面会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MACH3是用的加载FLASH界面。那你可能把FLASH软件删除了。界面会空白

当时看那个程序的评价有人说是什么电子狗什么的,没在意就把它删了.结果杯具.

网友:
对,有个狗头图标,解决了没?

网友:
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