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WKM的3秒钟停机早晚要出事情。。。不敢玩了

楼主(2011-10-14):
自从搞了个3秒钟停车害得我因为不能及时停机连续炸了3次损失6支桨:
第一次是红灯闪亮后下降速度非常快接近地面时侧翻了本来可以立即关油门停机的,但是现在停不了机在地面乱串打断了2支桨还在转起码有30秒钟才停下。
今天在客厅飞调高了点感度不怎么稳碰了下柱子又是关不了油门断了2支桨。
要是在婚礼现场送戒指掉在人群里本来只是砸一下 现在可能就要给人家毁容了。。。真可怕。
实际上这个3秒钟停机在机体不稳定的情况下是停不了机的非常的危险!!!
DJI完全可以在设置上给个是否用3秒钟停机的选择像电源模块那样,或者是GPS下3秒钟停机,姿态模式下立即停机。
反正我暂时是不敢再玩了,因为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室内玩的这样非常的危险。
花了6千多元玩不起来。。。真是无语

网友:
卖掉算了!以后省着出罗乱!

网友A:
楼主说的情况确实!强烈建议DJI在设置上给个是否用3秒钟停机的选择!

网友:
确实,我就想不通为啥是这样的设计,为啥不能选择???
在某些情况下及时收油是损失最小的办法,在人多的地方出状况几乎是唯一救命的办法.

网友:
这是问题我在论坛里说了很多次了。。万总答应解决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决

网友:
本周会出新版本3.7,新版本会有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请关注。

网友B:
3秒停机是以前空中油门10%以下会导致熄火的对策。如果需要在事故时立即停机,现在的版本下可以将开关切换到手动模式并将油门拉到最低,也就是把模式开关当做直升机的熄火开关来用。

网友:
为了最快地关掉电机输出,在发生事故后,“关油门”和“切手动”两个动作立刻同时执行,没有先后要求。

网友:
同感,DJI这是要人命啊
我的亲身经历:降落在比起飞点高40CM左右的草坡上,由于是斜坡,落地后机身姿态不正,油门摇杆已拉到底了,可是WKM却自动给油去校正姿态,结果被地上的一根草绊了一下脚架,结果飞机以非常快的速度斜窜出去,差点砍到人,要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秒停机是以前空中油门10%以下会导致熄火的对策。如果需要在事故时立即停机,现在的版本下可以将开关切换到手动模式并将油门拉到最低,也就是把模式开关当做直升机的熄火开关来用。

不好意思,我不是很理解。
这个不是油机,为什么10%以下会熄火呢?
简单的事情没必要用复杂的角度来思考。
我觉得无论任何模式,油门打到底:电机停转,
推上去:电机开始转。
电机好像没有什么熄火开关这个必要的。

网友:
我一直在提,就是没人听,还说飞猴子要考虑飞行环境。

网友:
吧模式选择成直升机,控上设置下熄火开关的油门曲线吧。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不是啥问题, 熄火开关也可以设置 姿态开关也可以切换,了解了这功能,自己觉好用,就咋用。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的,有同感。
这个三秒停转,貌似也需要条件,貌似上次咨询说是飞控检测到高度无变化才会停转。不然她是不会停转得。本身是为了提高飞行中的安全,避免飞行中错误把油门杆感到最低,油门停转后无法迅速再启动造成的飞行事故。
但是这样其他问题就来了,比如跟楼主一样的情况,想让他停,他不停,反而转得更凶,有些时候,我们是宁愿让他炸鸡,也不愿意造成其他比如伤人等事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不是很理解。
这个不是油机,为什么10%以下会熄火呢?
简单的事情没必要用复杂的角度来思考。
我觉得无论任何模式,油门打到底:电机停转,
推上去:电机开始转。
电机好像没有什么熄火开关这个 ...

AGREE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情况确实!强烈建议DJI在设置上给个是否用3秒钟停机的选择!

个人觉得根本无需选择。
玩电固定翼如果电调有停车的情况,或者降落的时候不会停的机的,谁能玩啊!
这个星期我炸了两次,第一次惯性大,打反方向加大油门,但还是撞树了。
损失两个浆和一个电机座。
今天也是同样情况撞树(玩得暴力啊),这回我精了,关掉油门任其撞树。
结果撞树之后再掉小来什么问题都没有(地下也是草地)。
我觉得除了飞控能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之外,油门这些关键的操控还是自己掌握好一点。
由于自己操控失误引起的后果就自己承担,绝对不要怪产品。

网友:
DJI汪总也说了,下个星期出3.7版本,增加电机停转开关,相信大疆不会让用户失望的。

网友:
建议DJI增加高度自动开关控制功能,高于10米开启空中油门保护功能,低于10米自动切换为常规油门状态~

网友:
貌似把油机程序直接复制就过来卖,这段代码可以删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