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ius cp有人用6轴模式飞的吗

楼主(2011-10-14):
我的jj现在切到6轴模式。起飞就严重往左偏微调向右打到底也没用。现在切换到全舵模式勉强能飞。现在我飞机放平从尾部往前看飞机左边舵机比右边舵机高出了好多。可是我切回三轴就正常了。把微调都调平了可以正常飞。舵机左右也平了。我的jj这种情况正常吗。

网友:
 直升机怎么用六轴啊

网友:
六轴泡沫

网友:
请华xx的工程师出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六轴?

网友:
我的CP也有这个问题,六轴模式下严重左偏,无法飞起。

网友:
应该是华科儿一个通道一个轴自动锁定吧?开了6轴后不管飞机任何姿态都能锁定在空中不动。华科儿真牛!

楼主:
6楼的和我一样啊。看来是华的设计问题啊,有cp的都试试看吧。看看多少大家的是不是都是这样。

网友A:
6轴模式下,Genius CP 一般的十字盘状态

Genius CP在 6轴模式下,遥控器的微调置于中点位置。一般进入调机模式(接收器中开关1,置于靠1位置情况下查看)中的十字盘状态,机头朝前,左边的约高于右边1-2圈锣牙,前后舵位于左边基本水平。然后把1切换回工作模式,推油起飞就很平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nius CP在 6轴模式下,遥控器的微调置于中点位置。一般进入调机模式(接收器中开关1,置于靠1位置情况下查看)中的十字盘状态,机头朝前,左边的约高于右边1-2圈锣牙,前后舵位于左边基本水平。然后把1切换回工作模 ...

华服,想请教下 剩下的 3轴是啥,一直没明白。是加速度检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