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焊机的帮助

楼主(2011-10-14):
逆变整流焊机是单管的好还是模块儿的好?望高手指点。

网友:
单管的好,坏了好修

网友A:
哪种焊机出现的晚,哪种就好,这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只要坚信这一点,绝对不会错!好的总是出现在后面,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如果比以前的还差,它也没有机会出世。

网友:
模块比单管价格贵得不是一点点,基本都是工业级焊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种焊机出现的晚,哪种就好,这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只要坚信这一点,绝对不会错!好的总是出现在后面,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如果比以前的还差,它也没有机会出世。
这个是真理,但一定得认大品牌,有些小厂的就差些了

网友:
楼主也不看看模块的贵多少钱,2倍起。

网友:
模块的好修,但是修理成本高,单管的到不好修,但是维修成本较低,而且就算整机都坏了,也值不了多少钱的,过保后一般不是小毛病就不修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逆变焊机是锐凌的最好么?什么牌子比较好用?

网友:
国产瑞凌中低端,中等的有烽火什么的,高点的有时代什么的,再高就进口机了

楼主:
谢谢师傅,请指点国产300以上什么品牌的既经济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