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250fl旋翼头

楼主(2011-10-14):
用这个旋翼头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感觉没用亚拓的稳,悬停时老飘,用最外面的球头位,设置还是用亚拓的数据,集体螺距12°,循环螺距12°,但在设置时循环螺距达不到12°,最多只能11°,因为斜盘和主轴发生干涉了,不知道用这个旋翼头的朋友有没这个问题。补充个问题,球头安装位置是最里面的位置稳定还是外面的稳定

网友A:
有待改进

网友B:
我原来用3GX的1.1版,选择系统默认的250初学者设置,在30厘米左右高度就总是在飘,上到1米到2米的高度就很稳。后来升级了1.2测试版,根据千红的柔和手感参数重新设置了3GX,现在差不多50厘米左右就很稳定,再低就飘。
大奖夹的三个孔,只试了最外一个跟中间那个,感觉差不多,现在在用中间那个孔。
集体螺距-2、6、10,循环螺距大于7没到8。油门是亚拓厂家建议参数。

网友C:
我的循环螺距是8

网友D:
我觉的,应该问下,一笑,看他那边怎么说的

网友E:
飞越250fl旋翼头横轴跟泰世的ep200通用吗??

网友F:
无副翼的杠杆比本来就小,不可能出现循环螺距不够的情况吧?

网友B:
主要是飞跃250FL的大桨夹摇臂比较长,用最外面的头球有可能十字盘跟主轴干涉,导致循环螺距不够,收小一个头球位应该就差不多了,用最里面的头球位,不要说12度,15度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估计。

网友C:
高手可以试试最里面的那个孔装球头。来的很直接很迅速!

网友G:
有点不懂
循环螺距不是一直都要求不超过8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