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通和天7哪个好点?

楼主(2011-10-14):
本人是个新手,由于最近准备玩FPV在选购遥控的时候纠结住了,不知道是选天7还是富斯9!看性能富斯9比天7多2通道,而且天7的7个又不能完全用上。但是天7的口碑好像不错。真的是纠结住了。还请用过的大侠出来帮帮忙。谈谈用过的感受。帮我看看到底选哪种比较好。谢谢

楼主:
高手帮帮忙啊!别沉了!

楼主:
富斯9稳定性怎么样啊?性价比是很高,就是不知道稳定性好不好。听说用的好多人都把高频头换了才敢飞,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哪个贵买哪个,既然都国产里面选了,当然是一分钱一分货了。

网友:
   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首先、、、   我的朋友用FS3年  3年当中升级了3个版本,我也用FS9一年多了  我强烈建议你买FS9   ,天7不能和FS9不、因为天7很差劲、非常差劲。
因为是中文、在市场才这么高调、天7的外观、手感远远不如FS9 。还有就是功能、高级控一般有的功能,FS9一般都有、、、QQ392214847

网友:
FS性价比不错

网友:
fpv?用fs? 既然fpv了  也不差钱买个好控,貌似听说fs距离比较短。钱不多的话,买天七吧。

网友:
还是一次性上个10c   一劳永逸啊

楼主:
相比固定翼哪个遥控更适合呢?

网友:
fs9划算啊~~ 貌似350 就能买到 ~ 老外的测试是~   眼睛看得到就不会失控

网友A:
几百块的控飞丢上万的设备,有你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百块的控飞丢上万的设备,有你哭的

你的意思是这2个都不好?

网友:
fs9貌似只有出口版的那个不错,老外评价挺好的,性价比超高,但是国内貌似买不到,淘宝上好像有一家有,但是我不敢确定那是不是真的出口版,要知道出口版和内销版真的是天壤之别

网友:
你想  一个控那么好?会没人买吗?这明显不符合规律

网友(2012-05-02):
同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2012-07-03):
引用 网友A:
几百块的控飞丢上万的设备,有你哭的

原来要用上万的设备非丢上万的设备才行!!!!

网友:
我用天7

我虽然不是什么高手,但是我用天7玩FPV也一年多了,没出过什么问题,效果还是不错的,现在玩FPV几乎不花费什么成本,除了电池稍微正常损耗

网友:
真飞fpv买个过的去的控再配个好点的数传。。。

网友:
天七加功放加自动返航的飞控

网友(2013-08-17):
同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富斯9的接收机一般没有失控保护的,也就是飞控不能失控返航,这是个硬伤,你想要用户FS9飞FPV就得换个433,不然飞丢了可就悲剧了,不过个人还是推荐上富斯9.神控一枚

网友:
FS9再用
很多人都进入误区了嘛 什么不好的控会飞丢
你怎么不想想玩FPV差不多都要上433 要上飞控 那样害怕失控?
再说我FS9用了这么久 还没失控过 倒是故意关控过~

不过说句实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如果能让我重新选一边我一定选择扶她爸~这控的手感....和那山寨造型...不能忍哦

网友:
天8天九吧

网友:
富斯9,用了两年了,刷了er9x,真心不错,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都差不多

网友:
FS9,
我原来就是用的天7天7优点就是中文界面,简单易懂,用了1年多没发现过失控;

换FS9后我自己刷了ER9X,用了一段时间,功能很强大,混控,开关功能都可随意指定,也没有过失控,我一般都是300米内飞飞,

FS9用的人少那是因为全英文界面,开始用肯定不适应,中文说明书要自己下载,

我开始也是用着不习惯,刻苦钻研说明书后现在越用越习惯,哈哈!

再有一点,FS9手感比天7好!操控精度暂时没发觉有多大差异,

FS9绝对是性价比第一神控!

至于上千元的各种控就不需要拿来比了吧。。。

富人有富人的选择,

穷人只买对的不买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