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WooKong-H(悟空H)无人直升机自驾仪-FAQ(常见问题及解答)

楼主(2011-10-14):
1,有客户反馈,调参软件和主控连接不上,是什么原因?
    请务必确认是否有在DJI网站上下 载驱动程序并安装到电脑上。只有成功安装了驱动, Windows系统才能识别固件。安装驱动时主控必须上电,当windows弹出框提示发现新硬件时,弹出框必须先关闭,再安装驱动。

建议如下:
        1,检查主控通电是否良好(电源指示灯是否亮);
        2,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和调参软件(务必不要将DJI调参软件搞混淆,比如用Ace One的调参软件来连接悟空H,这样是连不上的);
        3,如果驱动装好了,将主控器通电与电脑连上后,在“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里面“端口”会出现DJI字样端口信息:。这样才说明驱动是安装好的,如果没有这个DJI端口,说明驱动没有安装好;
        4,调参软件成功连接后,软件左下方的指示灯会闪烁,而且关于固件,软件的相关版本信息也能显示出来。

楼主:

2,室内没有GPS信号可以使用悟空H飞行吗?

可以。没有GPS信号,可以在“姿态”模式下飞行,但位置不能锁定,可能出现慢慢漂移的现象,由于悟空H内置有气压计,所以高度是可以锁定。

楼主:

3,悟空H需要怎样的电源供电?

悟空H控制器不是高功率消耗的电子设备。无副翼机型中,数字舵机的功率消耗要高于有副翼机型。我们推荐使用最低电流7.5A的附加BEC供电。在油机上或执行长航线任务飞行时,外接电源如2S锂电池的使用也是推荐的。

楼主:

4需要怎样的尾舵机或尾舵机响应频率?

悟空H调参软件支持的舵机频率范围是125Hz560Hz, 请务必联系生产厂商获取所购买舵机的频率响应范围。

楼主:

5,可以使用6通道的遥控器和接收机吗?

不可以。使用悟空H至少需要7通道的遥控器和接收机,而且第7通道要支持Failsafe(失控保护)功能。

楼主:

6可以使用遥控器做微调吗?

可以。在测试飞行过程中,可以使用遥控器做微调来使飞机平稳飞行。但是,我们建议可以把遥控器上的微调值清零,然后通过调参软件来做微调。

楼主:

7在设置悟空H的过程中,十字盘没有响应?

您的遥控器可能被设置成失控保护,您可以进入调参软件的遥控器校准界面,重新设置一下三档控制模式开关,并使其能对应地响应手动模式姿态模式“GPS姿态模式三种控制模式。

楼主:

8每次飞行都需要校准指南针吗?

不是。如果飞机的机械结构以及各个组件安装不变的情况下,指南针一旦校准后,就不需要再校了,除非此次飞行的地点与上次校准的地点相差30公里以上。如果更换了机架或者重新安装了GPS,也需要重新校准指南针。

楼主:

9悟空支持64Windows操作系统和Mac操作系统吗?

悟空H目前可支持32位的Windows XP, Vista, 7操作系统,暂不支持64位的Windows系统,也不支持Mac

楼主:

10下雨天可以使用悟空H飞行吗?

不可以。我们不建议客户在雨天飞行,因为很可能会因此而导致短路。

楼主:

11每次飞安装悟空H的直升机都需要携带电脑调参吗?

一旦设置完成,可以不需要电脑。但是,一般在设置完成后,少数参数还是再做微调以达到最佳飞行状态。

楼主:

12如果购买了悟空H,我不会安装该怎么办?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可以完成产品的所有安装步骤,如有疑问,请寻求当地DJI代理商的帮助。您也可以直接与DJI取得联系寻求技术支持。

楼主:

13手动模式下飞行没有问题,但是切换到自驾模式后,飞机快速下降甚至导致坠机,不管怎么打杆都没有用,这是什么原因?

您可以打开调参软件的界面,在自驾模式下做自检,看十字盘上下方向的响应是否正确并提供了正负有效的螺距。

楼主:

14减少GAIN值也不能阻止飞机尾巴抖动,而且短时间内尾舵机会发热。

请务必找生产厂商确认您购买的舵机的频率响应,一般情况下,该值是不被公布的。但是使用低频的尾舵机可以缓解尾巴抖动和舵机发热的现象。

网友(2013-06-14):
为什么,悟空的一些相关讨论很少,更新也慢,是不是悟空的用户群很窄?悟空什么时候能开放GPS限高?能具备自动单点地面站的功能?感觉现在的悟空上不如ACE ONE,下不如NAZA!

网友:
我的wkh没起动汽油机时指示灯正常,启动后绿灯闪烁,重新接线后还是这样,怎么回事?另外锁尾在低速事无效吗?

网友(2013-07-22):
引用 网友A:
7,在设置悟空H的过程中,十字盘没有响应?

您的遥控器可能被设置成“失控保护”,您可以进入调参软件的 ...

JR XG7可以使用吗????

网友(2013-08-31):
引用 网友A:
8,每次飞行都需要校准指南针吗?

不是。如果飞机的机械结构以及各个组件安装不变的情况下,指南针一旦校 ...

需要震动测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