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的K-7XII遥控怎么是这个样子有些设置无用

楼主(2011-10-14):
EXP 摇杆指数设置和FLP 襟翼通道设置不关是玩直机还是固定翼怎么设置了都没有一点反映,感觉没器什么用完全是在忽悠人的。

网友:
ESP摇杆指数有反应但不明显,希望固朗能给个ESP的曲线图,因为K-7XII只有数字。你是否和其它牌子的遥控器的ESP的 + - 直是否有区别呢?

网友:
HLD在油门锁定设置,在直升机和固定翼的模式下都是有用的!

这好像在JR/FUTABA的控还没有这种功能吧!

你要在遥控器的菜单里设置一下曲线,就是HLD的曲线,0--25--50--75--100,就有用了!不明白的话,可以给你QQ介绍给你,你可以问一下: 1205385828

网友:
楼上太看得起固朗的控了吧。这功能在FUTABA最低端的6EX上都有。另外油门曲线在油门锁定下是没意义的,如果可以设置的话就是画蛇添足了

网友(2011-11-14):
熄火降落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