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晒我的充电器---4B6Pro

楼主(2011-10-14):
贴子是从三国那边复制过来的哈

原来用飞科达的B6+,精度很好,也挺好用。

为了在外场飞,需大电流快充,为些买了可5C充电的电池

一般用2C充,可电池还是杯具了,看来大电流充还是不可靠,

小电流又太慢,所以入了这个4B6,四个B6,可同时充四块电,这下可以小电流慢充了。

先看到的是飞科达的,800元以下,但厚度为6cm,后来又看到这个思科达的,厚度4cm,910大米啊。

下 载 (61.84 KB)

网友(2011-06-30):
下 载 (49.39 KB)

网友:
下 载 (54.08 KB)

网友:
下 载 (46 KB)

网友:
下 载 (42.55 KB)

网友:
下 载 (36.35 KB)

网友:
下 载 (50.32 KB)

网友:
下 载 (51.74 KB)

网友:
此4B6的平衡口只有四个6S的,我手上全是3S电,插不上,本想做个转换插,后来灵机一动,把电池平衡头的定位鞘靠正极那边的一个切掉,只保留靠近负极的一个,这样就可以直按插到6S的平衡接口上去了。

电脑电原改装的电源,改装前,电流一大,输出电压就降到11V以下了,有时引发充电器输入电压过低保护。
改动里面的过压保护电路到16yue4riV,调电压取样分压电阻,把输出电压提高到15V,四个3S2200电同时以1C电流充电时降低到14.5几V。
提高输出电压还有个好处,同样功率时电压高了,电流自然就小一点,这样充电器里的输出管功耗也小一点,发热量也就低一点了。

下 载 (289.01 KB)
5 天前 22:04

下 载 (457.07 KB)
5 天前 22:04

下 载 (306.31 KB)

网友(2011-10-14):
4b6 就是 传说中的4个b6放在一起啊

网友:
为什么4块接线板各不相同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四块板确实互不相同,平衡口只有一块能用,其他三块的针脚不合用。
我全都扔盒子里不用,自己DIY了四个平衡口延长线来用。
手头的接插件不够用,弄了两个6S的,两个3S的,反正手里的电池都
是3S的,比原配的几块板好用多了。

网友B:
好像四个分开来买还便宜点

网友C:
已经有86的话...专充3S买台MAXPRO  X304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四个分开来买还便宜点

去外场时带4个B6可不是件好差使啊。

引用 网友C:
已经有86的话...专充3S买台MAXPRO X304不行么

看过,不过没考虑过只能充3S的充电器,谁知道哪天要用4S或6S呢。

网友:
手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