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仁兄用过2702V 给点建议

楼主(2011-10-14):
打算入手2702V  哪位用过的大侠可以给我说一下使用感受
性能如何 稳定性怎样 锁尾是否稳定
在论坛上搜了一些  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
但是还没有具体看出是否值得一用

谢谢大家

网友:
加点钱弄 MB 或 V8

网友:
宁愿上300多飞越ZYX

网友:
2702v悬停是很稳的

网友A:
这是一个过程。象我独耍。就要2702。如果群耍就要mb。v8。什么的。

网友:
便宜、好调、省接收机。
练悬停和航线用2702V都挺好的,我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练自旋就差点儿意思了。

网友:
我还打算用2612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简单的翻一下能否胜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受稳定性如何,是否容易失控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2702采用的是什么芯片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过程。象我独耍。就要2702。如果群耍就要mb。v8。什么的。

 这句话充份的说明了人的攀比心理,虚荣心在做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的翻一下能否胜任?

没有问题的。
我感觉就是对自旋补偿不是太到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 谢谢兄弟

楼主:
回复 网友D:

的确有时候设备不好不太敢拿出手 就像买车 不是好车总觉得低人一等。。虚荣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受稳定性如何,是否容易失控呢?

失控这件事据说不固定ID会好些!我曾有3只卖掉过一只。

都没有失控记录!

网友:
2702v 猛烈撞击后会重新启动,其他没碰到失控问题,注意使用前请按说明书设置好,2702v是需要设置的,2612v则直接拿来就可以用,初学挺好的,悬停简单航线都很稳,就是自旋手感差点,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各种三轴多了,2702v性能中庸,价格也中庸,整一个孔孟之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句话充份的说明了人的攀比心理,虚荣心在做怪

飞过v8就知道了。
上面那句话还有一个意思,自己一个人飞,不知道神马手感才是正确的。
比如我自己一个人飞2702,飞了500多起落,自我感觉挺好。
等和别人一起飞的时候,体验下别人的飞机,才发现2702就是凑合够用而已。
等上了v8调好了以后才发现,2702v只适合悬停。航线都不太好使,逆时针和顺时针之间的手感差距很怪异。
飞习惯了v8,我飞2702差点航线就炸了稀烂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过确实价格不一样东西就是不一样

网友:
2702V的价格应该看齐飞越的3轴才对!

毕竟是低端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