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荧光材料让飞机夜航是否可行?

楼主(2011-10-14):
最近在淘宝上看到很多的荧光夜光材料:荧光粉,荧光漆,荧光贴纸…………
亮度看起来还不错,不知能否用在飞机夜航上,有人试过没?

网友A:
貌似那个要被光照会。。。完了时间不长。。。

网友B:
那个貌似只有用光照它它才会亮,难道你用手电一直照着它?

网友C:
夜航过 用的是发光二极管 荧光棒有时间限制 不敢用 晚上飞小心点还是很好玩的

网友D:
荧光剂也是可以的
荧光剂多为紫外线激活发光,所以可以在机体上喷涂荧光剂之后,用辅助的紫外光LED照射,效果比LED灯做的不差,而且发光面积更大。
但是要注意几点,荧光剂发光亮度有限,与主动发光的LED没有可比性;另外辅助补光的LED灯多少还是对人体有些害处的,不要直视。

网友E:
上LED不就得了 哪有那么麻烦

网友D:
荧光剂可以在机体上轻松绘制出图案,同时用于补光的紫外线LED灯一架机体仅需3、5个,整机增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用LED拼图案,恐怕整机重的就只能摆静态了。

网友F:
可以的,用光照一下,可以亮十多分钟,飞机也就飞几分钟。

网友G:
太暗了,飞几十米肯定看不见

网友H:
戴过夜光手表,那光是很弱的。

楼主:
想用荧光贴纸弄图案在KT3D机上玩啊~

网友I:
用灯带吧。网上我买过 稍微重了点,不过东西还不错。直接用电池供电。

网友J:
可以,但有两个条件:
1) 飞场,需是农村无人无车无灯无月光的纯黑环境。城市里光污染完全淹没微弱的荧光。
***或者***
2)买个大功率紫外灯,向上空飞机方向投射,且随时追随。效果就像Disco里你的白衬衫一样惹眼了。

网友K:
这东西蒙蒙胧胧看不清的。

网友L:
看不见的

网友M:
试过,没问题.
但是某些角度看不清,而且不能飞远.
除非你的飞机足够稳定再去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