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这个搭配合理么?

楼主(2011-10-14):
前几天在实体店买了一架塞斯纳185,飞了两次,炸了3支浆,飞的那天风大,估计4级左右吧,我又是第一次飞,虽然之前练了一个多星期模拟器,但是飞了几圈降落是把握不好,加上有风,炸了,店里面没有浆了,我就网上订货了,顺便搞了一套KT板的F16,整个配置如下,反正KT板的便宜啊,炸了也好修~~先搞这个练练手吧,昨天晚上组装好了调试的时候,拿在手里油门一推,接收器没固定,垂下来天线被浆打断了,郁闷的很~~JRXG7原装的831接收机,还好接收机没被打到,要不然亏大了~~今天赶紧下单买天线了,又得等两天才能飞了~~

各位前辈帮看看这个配置合理么?都是店主推荐的:

网友:
拉杆什么的自己找钢丝做吧!
还有,如果长时间玩的话建议换个好充电器,比如B6
简易平衡充对电池不好!充的也慢!1300毫安的电池我那个简易的充电器充2个多小时

网友:
新手3级风的天就别上天了,急什么

网友A:
2208KV2600,11.1V,6x4桨,准备烧点什么吧?

楼主:
回复沙发:抄收了,~~呵呵~~过几天再去拍个好点的充电器~~

回复藤椅:确实着急了点,组装玩了调试好了心理痒痒啊,熬不住就拿去了,结果是飞的很爽,炸得很惨~~

回复板凳:这个……会慢慢烧起来的,至于烧到什么程度,还不好说了,关键是没米啊,以后可能会上油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08KV2600,11.1V,6x4桨,准备烧点什么吧?

我觉得楼主会用XXD20A。
最可能烧的是电调,其次是电机。说不定电池的肚子也会给弄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会用XXD20A。
最可能烧的是电调,其次是电机。说不定电池的肚子也会给弄大了。

呃?图怎么都挂了呢?我用的是 XXD A2208 KV2600 无刷电机,XXD 30A电调,11.1V/1300MAH/20C电池,6040的浆,KT板F16腰推,翼展68cm,机长100c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呃?图怎么都挂了呢?我用的是 XXD A2208 KV2600 无刷电机,XXD 30A电调,11.1V/1300MAH/20C电池,6040的浆,KT板F16腰推,翼展68cm,机长100cm!

电机换成2212KV2000~2200的,不然事情会如你楼上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换成2212KV2000~2200的,不然事情会如你楼上说的那样。

那能不能换浆解决呢?我电机已经固定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能不能换浆解决呢?我电机已经固定好了~~

桨换成GWS EP5030或者EP5043就可以,不过腰推机桨太小了貌似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换成GWS EP5030或者EP5043就可以,不过腰推机桨太小了貌似不好飞。

抄收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