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宏卡回差设定问题

楼主(2011-10-14):
维宏接口板接步进驱动问题已经解决,使能可以不接,如果使能接低电平,驱动器就会关闭,用总开关关闭也一样,所以使能没有意义。步进脉冲和方向直接对连,光耦阳极接维宏输出的5V就行了。
但是今天设定脉冲时,发现维宏配套的Ncstudio软件不知道从哪里设定回差补偿。想问问大家用维宏的都用什么软件,回差补偿设定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对应的插头先插上,然后只连步进电机就好了!!两根相通的接A,A+,另两根连那两个就完事了!

网友B:
图上不是已经标的很清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应的插头先插上,然后只连步进电机就好了!!两根相通的接A,A+,另两根连那两个就完事了!
不是步进电机如何与驱动相连,而是维宏卡如何与步进驱动相连。

网友:
雕刻机外部接线图不是标的很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不是已经标的很清楚了吗
图上标的是很清楚,但是如何同我的步进驱动行对应,这个就不会了。CP-CP+CW-CW+对应步进驱动的哪几个端子呀

网友B:
CP脉冲     CW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脉冲     CW方向
能说的再详细些吗?具体到我的驱动,我该如何接呀

网友C:
没买接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买接线板?
买了,只不过图上没有画出来

网友:
呵呵...找到你的驱动板四个端子...CP+,CP-.CW+,CW-(脉冲+,脉冲-,方向+,方向-)

把所有+的用力拧起来...接到你的宏维接口板+5V,

剩下的不用我说了吧.. 驱动上面的 脉冲- 连接 接口板 脉冲...方向同理..

其余两轴同理...

楼主:
图片怎么全挂了?

楼主:
问题是使能和光耦阳极不知对应哪个

楼主:
接线问题已经解决,但是不知道从哪里设定回差,还请高人帮忙告知。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维宏接口板接步进驱动问题已经解决,使能可以不接,如果使能接低电平,驱动器就会关闭,用总开关关闭也一样,所以使能没有意义。步进脉冲和方向直接对连,光耦阳极接维宏输出的5V就行了。
但是今天设定脉冲时,发现 ...

试试看吧 别处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看吧 别处看来的
太感谢了,我今天看见的晚了,明天试试。

网友(2012-04-12):
我试了,没作用。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