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翼龙载机加强方法 附加拆卸尾翼

楼主(2011-10-14):
FPV的载体市场上有很多种,翼龙始终是新手不一的选择,性能不用我说了,从淘宝买回的翼龙散件(空机卖得死贵,买散件回来才一百几  )。翼龙v2的尾翼的确比之前的大很多,不用自己重做了(还没测)。为了解决运输问题,自己想了一个办法(看图),装在之前固定翼包里有点小了 ,如有不对之处,还望fpv老大指正。

电机下面加装了一条碳杆,防止打杆,

           尾平翼开口上泡沫胶

垂直翼用小电钻夹碳杆钻入加强

机翼的加强

电机座加强

  可以拆卸的尾翼

舵机的装法

拆开后的样子

自制脚架

450的脚架加钢丝

网友A:
说的很详细,LZ动了不少脑筋啊!可折卸的尾吧改的不错。但电机装法不可靠,如在固定电机塑料机身的内外各加个木片就牢固了!
小电钻我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详细,LZ动了不少脑筋啊!可折卸的尾吧改的不错。但电机装法不可靠,如在固定电机塑料机身的内外各加个木片就牢固了!
小电钻我喜欢

内外都有哦   常看你的帖子 很向往吖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仔细看是有 ,呵呵。不过我的螺丝是反上的,直接固定在电机上,就是装起来很费事!

楼主:
电机是 2217 ,测了一下推力有1000多g,以防不备之时

网友:
不错,可以出续集,介绍一下设备的安装

网友:
不错  那个包什么地方买的到?

网友:
顶啊!  在多上点图就好了~!~!!~!

网友:
LZ啊,舵机那么装会不会尾巴太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包包在淘宝有卖包的定做的 你可查一下固定翼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D:

舵机装在尾巴,装舵机的两头要加强一下有保证,前面用两块 11.1v  2200 的电压头重心在百分之三十五刚好,但装设备的话,可能只装一个 2200 和一个小点的,其它的另想办法

网友(2011-11-29):
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
详细,多上点图就好了~

网友(2012-02-10):
我的装法

网友E(2012-07-19):
翼龙的副翼和机身用皮筋绑好可还是会松动,你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F:
都是高手哇

网友G(2013-02-08):
翼龙FPV的话一般都属于重载,1500G都尾正常,动力没有2217 8060桨,飞不动。7060 8060 9060 我都有试过,用2217 9060动力最爽,,,

网友H(2021-12-30):
不见尾翼快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