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GS电机继续折腾!

楼主(2011-10-14):
一直折腾在寻找一种效率好一点的且飞行安全的4轴配置!这次测试的配置是:XA650V机架,GS/2834-12/750KV电机,好盈30A电调,进口APC1238桨,WKM飞控,5200毫安3S电池,设3.6V报警,飞行重量1523克,经飞行测试:航线加悬停飞行了16分钟,加397克负载飞行时间12分钟。今天第一次很放心的把4轴飞的很远,一直飞的几乎看不见4轴,关控自动飞回降落,真的很爽!

网友:
折腾了这么多电机和桨,LZ谈下感想呢,呵呵

网友:
图都挂了。

楼主:
呵呵!下午论坛挂了怎么把我辛辛苦苦帖的图也给炸没了!明天从新发。

网友:
40138值得赞扬,辛辛苦苦走一条......相结合的道路,不断的测试各种电调、电机、浆、电池、舵机....等等、等等,林林总总,而且一一二二记录下并公布出来,让大家少走弯路,为大家节省钱财,为大家提供着宝贵经验,他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网友:
 上真负载

楼主:
从恋上多轴飞行器至今,先后折腾过多种飞控的飞行器,其中是炸机无数!总结下来除人为技术外,炸机的主要原因是:一,飞控性能。二,空中飞桨。三,电机电调。针对以上导致炸机的杀手,一直在寻找一种好的解决办法:一,选用高质量超稳定的WKM,以彻底杜绝因飞控原因而炸机。二,先后测试过多种型号的桨,发现进口APC桨,稳定性好且非常耐炸,更不存在空中飞桨的问题,是稳定多轴的首选!木桨的飞行稳定性也很好,桨的飞行噪音小,但超不耐炸!三,选用稍大容量的电调可有效的防止因空中烧电调而炸机。盘式电机效力高,用在多轴上能有效的提高飞行时间和负重,但因转速低加上大尺寸桨,飞行稳定性相对普通电机要差一些!抗风性能更是差很多。进口电机价高不说,问题是买不到维护配件,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国产高性能的GS电机!

网友:
最后一点真是无解,只能期待电池的进步了

楼主:
这次的配置经测试,飞行稳定性,安全性,负载量,应该完全能满足业余条件下的航拍和飞行乐趣!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请问电机是怎么固定的?是不是把原来向下的一面向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GS电机的固定孔和XA的一样,通用。因装上了专用桨夹,把原电机向下的一面向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淘宝搜不到GS/2834-12/750KV这个规格。能PM一下链接吗?顺便问一下,电机带专用桨夹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自带专用桨夹

网友:
LZ的这个X650V电机臂没有加长吗?如果不加长电机臂装12寸的桨合适吗?

楼主:
没加长,飞行很稳。

网友:
够猛啊!40138为大家做了不少试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