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DEVO8模型参数下 载问题

楼主(2011-10-14):
DEVO 8可以连接电脑,可以升级固件和下 载模型参数,但是华科尔官网少了个驱动程序下 载,不知道那位高手可以提供下DEVO 8的USB驱动

网友:
看安装后的说明书,那里有介绍!

楼主:
我时电子说明书,没有发现有安装说明

网友A:
:loveliness:
C:\Program files\devention  Upgrade  Tools\Getting Started

User Manual
Getting started with devention DfuSe USB upgrade tool
6 The installation of devention DfuSe USB upgrade tool .............................................. 9
6.1 Software installation  ............................................................................................ 9
6.2 Hardware installation .......................................................................................... 9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veliness:
C:\Program files\devention  Upgrade  Tools\Getting Started

User Manual
Getting started with devention DfuSe USB upgrade tool
6 The installation of devention DfuSe USB upgrade tool ...

USER Manual 这个文件是找到了,但打不开,不太明白楼上的意思,希望高手解释的清楚点

网友A:
那个文档是PDF的,安装个PDF工具,应该可以看到!第六章第二节就是如何安装!
或者直接使用 C:\Program files\devention  Upgrade  Tools\\Driver\x86 的安装驱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文档是PDF的,安装个PDF工具,应该可以看到!第六章第二节就是如何安装!
或者直接使用 C:\Program files\devention  Upgrade  Tools\\Driver\x86 的安装驱动程序

恕我愚昧,都是英文的,还真看不懂,USB连接遥控器,没有任何反应,不会跳出安装驱动界面,不知如何安装驱动

网友A:
您可以按照说明一步步的操作!先是遥控器进入升级界面,USB连接,安装驱动,工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可以按照说明一步步的操作!先是遥控器进入升级界面,USB连接,安装驱动,工具使用!

怎么进入升级界面

网友A:
按住遥控器的EXT,推POWER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遥控器的EXT,推POWER开机!

这句话是重点,我终于会装驱动了,谢谢,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正在苦寻!!
感谢大大!!

网友:
 都不看说明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