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飞控读不出参数,请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1-10-14):
我的是MK1.3飞控,一直没问题,前天飞行时不小心

导致炸机。重新装好后飞行不稳。

用Kopter_Tool_V1_50调整参数时却显示无数据。

请高手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换个Kopter_Tool_V1_76b版本试试看,我的mk2.0固件升级后用原来的Kopter_Tool_V1_74也是这样.

网友(2012-04-29):
楼主你好,我也刚刚买了个mk1.3的飞控,不懂,有点问题想问问你,电调的信号线和电源线是不是分别并联的啊?我的遥控器也设置好了,只是**上面的灯一直一闪一闪的,电调上面的灯2个也都一直亮着,遥控器校准没有反应?能麻烦你说说,或者给个安装图吗?我的qq是32533448